求助:凤凰模拟器中选哪个飞机与FMS魔鬼类似?

楼主(2017-10-05):
菜鸟新入FMS魔鬼,各位大神请告知凤凰
模拟器
中选哪个飞机与之最类似?

网友A:
模拟器主要功能是练习条件反射,不管什么机型,只要能熟练操控不炸鸡,然后飞魔鬼轻轻松松。

网友B:
塞斯纳182比较像

网友C:
地平线的Apprentice 15e

网友D:
看机重 外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