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KND1000mi 如何设置机床零点

楼主(2017-10-06):
收了个数控铣,knd1000mi-A系统,机床回零时零点不在X.Y最大位置,请求各位大侠大神老司机指点 怎样设置可以将机床零点调到X.Y最大位置? 在此先谢过

网友A:
不懂,不能设为极座标?

网友B:
楼主上点图片吧

网友C:
一般都不在最大位置的!XY每个轴应该最少有三个限位开关,两个是行程限位开关,一个是零位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