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18sz的问题

楼主(2017-10-06):
futaba 18sz油门行程都很短吗。上下刻度错很多。左右摇杆行程也是差好多。大家的控都谁这样吗。
可以的话发个图片让我看看。

网友:
听说是普遍情况,非个例,静待大神解答。

网友:
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短行程

网友:
应该出厂就是短油门行程状态了~

网友:
我的也是这样,一样用。注意,18sz的油门是200的!!特别注意

网友:
短行程吧,我的也是这样~~~~

网友:
好用就行,何必纠结

楼主:
好的,谢谢大家的回复。

网友:
18sz出厂,油门是短行程,适合暴力3D飞行

网友:
就是的,我的也是短行程,出厂标配

网友:
默认短行程 可以拆掉

网友:
18傻子挺漂亮

网友:
表示没用过

网友:
应该可以拆掉  我14Mz的原来就是短行程后来拆了

网友:
油门行程短点好用,Fu应该可以拆掉油门行程垫块的。我的地平线DX9是这样的,垫块可拆

网友:
11楼说对了!

网友:
偶有两台,觉得没什么不同,很好用。

网友:
强迫症的模友 表示要哭了

网友A:
飞直机的话就不用改了短行程挺好,我是经常飞固定翼,不太喜欢短行程,就把里面的挡片拆掉,重新校准遥控器摇杆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飞直机的话就不用改了短行程挺好,我是经常飞固定翼,不太喜欢短行程,就把里面的挡片拆掉,重新校准遥控器 ...

怎么拆。我也飞固定翼多些。拆的话,是不是就 没保修了
麻烦说下。

网友:
個人認為,油門短長行程就是油門的解析度,改了長行程後,可能你的平時油門舵量也要打多些來習慣。個人用著,飛直機和固翼都不影響。就用默認出廠的行程。

网友:
确实是这情况,没事的,不影响使用和操作

网友:
引用 楼主:
怎么拆。我也飞固定翼多些。拆的话,是不是就 没保修了
麻烦说下。

拆的话很容易,把后盖打开,打一下油门摇杆,能看到影响行程的那个档片,把螺丝拧下来挡片就下来了。影不影响保修我不知道,我买的时候只有美国手,我要改日本手,改手的时候顺便就拆了挡片。

网友:
我感觉短行程好控制些

网友:
18sz是这样的,16SZ不一样,都对着刻度的

网友B:
别人都是翻译的嫂子,你翻译成傻子,瞬间我都不知道买不买了~

网友:
楼主多少钱入手的 模型这东西市场小 肯定不会有假货的

网友:
18原生 短行程,拆开扒掉2个挡片就可以了,只要标签不损坏不影响保修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别人都是翻译的嫂子,你翻译成傻子,瞬间我都不知道买不买了~

网友:
就这个样的   用就是了,没问题,这个没假的,翻新的估计会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