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入穿越机怎么选择?

楼主(2017-10-06):
新手入穿越机怎么选择?入四轴还是六轴好?入220还是370轴距好?以前玩固定翼的。

楼主:
六轴,370轴距,rctimer 电机2206,好赢20A,碳纤维机架,CC3D飞控。          四轴,230轴距,kingkong 2204电机,30a闭源电调,碳纤维机架,600线索尼摄像头,200mw 创新科图传。     这两个配置哪个好?

楼主:
两个都是CC3D 飞控

网友:
穿越机哪有6轴的

网友:
为什么不用f3飞控?

网友:
这个看个人爱好,看你喜欢四轴还是六轴,再说其他的

网友:
与时俱进,新手也要用当下流行的飞控和电子设备而不是以前的,这两套都不算太理想。

网友:
370也能叫穿越机么。。。。

网友:
現在大多數人都玩 200 內的,

室內機也好多人玩

网友:
最好用现在主流配置,你这两个方案都是非主流…………可以先弄个小空心杯练练手

网友:
現在主流 190-210尺寸 2205 2206 電機速度感較小機子強很多
飛控現在使用F4較好,性價比高

四轴,230轴距,kingkong 2204电机,30a闭源电调,碳纤维机架,600线索尼摄像头,200mw 创新科图传。
230軸距太大 2204電機力量不足 圖傳可以使用一些可調25/200的較方便 鏡頭要確保是用PAL其他沒問題

我個人正使用220軸距的 2205馬達 5040槳 30A電調 700綫鏡頭PAL 25mW圖傳

网友:
选220或者210这样的就好了

网友:
建议参考一下我的几个贴,配置基本都在里面,准备发表一篇最新版的调参贴。主要是针对F4飞控带OSD的,分电板和飞控的选择都会有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