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鱼地面站手机端连接u22问题

楼主(2017-10-06):
地面站怎么连接22设置航点高度设置的时候是可以任意高度,但是飞的时候都是100米啊,飞鱼地面站设置航点高度是取决于那个高度啊,最低高度,最高高度还是默认高度啊

楼主:
问题已解决,原因是u22 4.0不支持高度设定,只会保持高度飞行

网友A(2018-11-16):
我也是U22飞控,地面站我还没用过,要向你请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是U22飞控,地面站我还没用过,要向你请教了

飞控固件要升级为5.0以上,买一个机载手机蓝牙模块,按照说明书连接,下载一个地面站,就可以规划航线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飞控固件要升级为5.0以上,买一个机载手机蓝牙模块,按照说明书连接,下载一个地面站,就可以规划航线了
...

还挺深奥的,我再慢慢摸索,谢谢啦

网友B(2019-03-10):
飞出来蓝牙连接范围看不到地面站数据怎么办?有什么详细的解决方案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飞出来蓝牙连接范围看不到地面站数据怎么办?有什么详细的解决方案吗?

用别的数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