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科尔d10连续两次近距离失控

楼主(2017-10-06):
8月29日,开学前一天,我带着一架冲浪者(apm飞控,不带GPS,无法失控返航,遥控华科尔d10,接收rx1002)到上海滨江一块空地(见下图),飞出大约200米,飞机失控,提控回家。

我当时以为是接收器或者飞控的哪根线掉了,导致失控,但今天10月6日同样是那块场地,我的另一架F3A小精灵(第一次试飞,遥控华科尔d10,接收rx601),刚起飞就失控,在大约100处的一棵树处上炸鸡,花了半小时问隔 壁工地借了一个长的铝管,才从树上捅下来,飞机有一些擦伤。

所以现在怀疑是遥控问题,遥控功率已开最大,从未拆机,接收也是新买的。

楼主:
沙发自己占了,以后用来发客服的回应

网友A:
50 出一个从未装机的白D10原厂高频头
另外不排除是控的天线问题...

网友B:
你为何不怀疑是场地问题…我的华科尔12s   空旷地方1.5km失控   在学校广场 100m失控   学校广场有发射塔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为何不怀疑是场地问题…我的华科尔12s   空旷地方1.5km失控   在学校广场 100m失控   学校广场有发射塔

因为之前有一个朋友在那用天7飞,一点事都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50 出一个从未装机的白D10原厂高频头
另外不排除是控的天线问题...

天线的好坏怎么检测

网友:
我的白色D10 飞过1.4 公里啥问题没有,怕电池没电回不来,没再往前飞。

刷了固件用山寨dsm2的接收机飞穿越也没问题。  我感觉是你场地周围有干扰源,工地旁边一般干扰比较大。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天线的好坏怎么检测

没法检测,除非能搞到频谱仪。
替换法,再拉距

网友:
失控尴尬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法检测,除非能搞到频谱仪。
替换法,再拉距

好吧,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因为之前有一个朋友在那用天7飞,一点事都没有

频道不一样,不同的控收干扰也不一样,正常

网友:
各种原因,可以找个别的D10去场地试试

网友:
不能因为天地飞没事就确定华科尔没事,我还遇到垃圾mc没事,我用富斯2代接收没事,一代接收靠近基站就失控,今天还用2代接收老地点飞,毛事没有。

还有今天上午给航模班装了机,试飞,用mc,十米失控,上天刚出手就没有反应,全油门干地球。这个只能情景重现,不然都不好说,先从你的控看起,天线有没有出问题,d10身边朋友也在用,除了山寨接收,还真没有哪个原装接收出问题。

网友:
同d10没失控过
我也发现了失控后连接速递很慢

网友C:
有機會是天線斷了.. D10 的老問題.
新舊D10 也有同樣問題, 當天線折了,高頻頭就會壞掉.

网友:
黑色D10用了三年多没失控过

网友:
F3A的电池盖到时候不飞了求送,我的机机电池盖飞掉了,日

网友:
会不会是干扰?

网友:
白色D10是容易失控!我的就这样

网友:
有可能接收机的问题,我也是用apm飞控的4轴,之前一直好好的。突然就是开始频繁失控。后来换了接收机就没事了

网友:
黑D10用了五年没失控现象,飞场就有个移动基站,飞机倒是撞过两次移动铁塔。

网友:
我就用老百姓的天地飞也不错 ,华坑不敢用

网友:
所谓的失控不一定是遥控设备本身出问题了,有可能是电池插头、信号线插头、连接线插头等等接触不良造成的,有些时候也有人为原因,失控现象多数是发生在新手,很难听老手说遥控器失控炸机(不是没有很少)。我入魔的时候也用过D10也飞过30cc的汽油机,从没发生过失控现象,到后来升级futaba14反而两次失控炸了两架油机,后来检查发现是接收机插针锈蚀接触不良做成,(之前收的二手接收机可能进过水)。

网友:
我的D10重来没有失控过

网友:
华科尔问问多多,玩航模还是要稳定,不能图华科尔兼容性强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有機會是天線斷了.. D10 的老問題.
新舊D10 也有同樣問題, 當天線折了,高頻頭就會壞掉.

你是说接收天线还是控天线?我的原装1002接收,一根天线断了几厘米,重新剥出了一样的长度,可就是不好使了,经常失控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是说接收天线还是控天线?我的原装1002接收,一根天线断了几厘米,重新剥出了一样的长度,可就是不好使 ...

遙控天線, 摺位會斷,但看不出來的.
接收天線就換了吧, 某寶大把.
自家剪不理想.

网友(2017-11-25):
黑色D10 3年从来没失控过。 在此提醒, 接收机天线的摆放位置601最好那胶带到接收的不同方向,太短容易断。几次在周围地面找干扰源。还有次情况返厂吧

网友:
白色黑色D10各一。分享下两次失控,第一次用601,板机失控,究其原因,接收机那两个短尾巴没有按要求摆成接近90°,以后多架飞机用601,再无失控记录。
第二次,白色原装1002接收,信号时断时续,原因是天线断过一根,自己剥了一节以为可以,实际没那么简单,目前放家里做测试用,其他七八个黑的白的1002再无失控记录。
同意楼上强哥的意见,失控的可能性很多,大多数人很容易不去探究具体原因而简单归罪于遥控器。平心而论,D10各方面都不错,特别是摇杆手感很好,不是十分需要装逼的话,还是很不错的选择,特别是二手的。

网友:
黑色D10  rx1002三个  601一个 ,各种炸鸡  从来都没有一个是遥控设备的问题造成的,     当地模友天地飞6  7  8  9     乐迪9S   FUTABA   从来没听说过因为遥控设备问题造成炸鸡的,   遥控设备失灵多数都是些七七八八的因素造成的,   遥控本身问题没那么多   ,论坛上真是怪了,只要一失控就是遥控设备问题

网友(2018-11-19):
华科尔D10遇到三次失控,都是副翼和升级舵机打死直接俯冲下来,没找到原因

网友:
我也是上海的啦,没不能给个联系方式,我也想找几个人一起飞

网友:
有干扰,,啥控都不行,,除非功率大于干扰源。

网友:
几个这种帖子,华科尔&D10就这样默默地背负着“失控”的大山,在这座大山的背后,多少有心飞手的颜面被静静地维护着,辛苦了,华科尔!感谢你华科尔之“坑”!

网友:
我的d10最近也频繁失控,拆开发现天线接头底座断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A:
50 出一个从未装机的白D10原厂高频头
另外不排除是控的天线问题...

黑色d10能用不我想收

网友:
引用 网友E:
黑色d10能用不我想收

早就出了。原帖也是去年发的了...

网友:
我的12s也出现过失控,后来发现是接受问题。油门一大舵机乱抖,动力也是时断时续。炸了几次,才找到问题。之前一直好好的。接受也是10通。换了接受,解决了。

网友:
devo 号称失控王 我用这个飞rodeo110 自家的飞机 2回失控 飞没了 另外 fs的一代协议也是失控王

网友:
两种可能,飞控断电,电线杆手机信号发射机干扰。有时候恰恰不是遥控器本身的问题。多方面想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