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请教cc3d如何设置失控保护,另推油门时有副翼动作,如何解决?

楼主(2017-10-06):
问题1:  测试cc3d后,发现关了遥控后(乐迪at9),电机不停转,请问如何设置失控保护?
问题2: 使用cc3d后,推油门发现副翼有一定动作,僵直在一定角度,不知什么问题?
新手困难重重啊
望各位不吝赐教!

网友:
请详细阅读乐迪说明书与CC3D资料

网友:
可以在控上设置失控油门为-100

楼主:
多谢各位回复,已经解决,刚开始数值一直不会调,现在失控保护问题解决了

楼主:
说明书上写的,遥控器是两分钟发一次失控保护参数给接收机,所以一定要确认失控保护测试正常

楼主:
另外推油门副翼有动作是干扰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