魔术板双发飞机``~十一长假下雨数日··飞不了就做吧··

楼主(2017-10-06):
首先**没有图纸·没有图纸·没有图纸·别问我要图纸·······
机翼是3毫米魔术板``机身大部分使用5毫米魔术板```局部使用KT板容易切割打磨
翼展1.35米``身长1米```双发朗宇2212KV980``好盈40A电调````不含电调和电池目前是850克```预计起飞重量1200克以内
翼肋切割``打磨

主翼制作``10毫米和4毫米碳管各一根``翼展1.35米

动力仓制作`朗宇2212KV980```打算使用1047或者9045三叶桨

连接动力完毕``开几个小孔散热`

安装副翼

机翼太单调了``在动力仓上面加两个凸起做装饰``果然效果好多了

布线``本打算电调放在动力舱``考虑同样的两个电调还在其他飞机上没拆下来``所以最终决定电调还是放在机身内```电机焊接延长线

机身画出来```要图纸的可以参考电脑上的图片``呵呵``我就的就是这样做出来的``仅此一张图片

裁好的机身``提前考虑好需要对称开孔的部分``用**将两片机身临时粘在一起开孔``以防不对称```偶尔有些不对称的细节用砂纸打磨一下就OK了``

机身裁的还不错``基本对称``误差不大``

升降舵机安装和支撑后起落架的木板

起落架和舵机

机身差不多完毕了``

架上看看``还不错``

简单涂装一下```还是不错的```

网友A:
电机延长线太长了

网友:
魔术板好切吗?

网友:
赞叹楼主好手艺

网友:
好手艺啊

网友B:
涂装出来效果还是不错的! 期待视频

网友:
好技术赞一个

网友:
期待飞行视频

网友:
动手能力很强

网友C:
做工精细,电脑上的图是P2006T

楼主:
引用 网友C:
做工精细,电脑上的图是P2006T

是的TECNAM P2006T···因为之前做过一架··又有闲置电机··闲置魔术板··闲置时间··所有又精心做了一架···网上随便搜的··感觉这个样子还可以··

楼主:
感觉还行吧·

楼主:
老是下个不停··眼看假期快结束了今天又开始下雨···首飞时间只能延期了··

楼主:
呵呵··精细程度取决于时间和耐心···放假下雨··所以这两样都具备··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机延长线太长了

考虑到更换电池需要把机翼拿掉··所以延长线稍微长一点就能把机翼放的远一点··更方便操作···反正动力充足也不吝啬这一点线的重量···毕竟方便为主

楼主:
引用 网友B:
涂装出来效果还是不错的! 期待视频

飞机也要靠衣装哦··呵呵

楼主:
还可以····但是需要舍得刀片哦···一旦刀片不锋利了就要换··否则切的跟锯齿一样····这一架飞机用了一盒半刀片···

网友D:
颜值不错挺漂亮的,感觉电机仓盒做成长方形会不会阻力大,后面收成锥尾会好点,再有,电机散热孔是不是开在后面会好点。

楼主:
引用 网友D:
颜值不错挺漂亮的,感觉电机仓盒做成长方形会不会阻力大,后面收成锥尾会好点,再有,电机散热孔是不是开在 ...

电机仓是长方形的··只是做好以后发现即将变成正方形了··所以也没在重新折腾···再做宽的话有些不协调···当时考虑电调放在里面··所以动力舱做的空间比较大·锥形的话会影响空间大小·····后来改方案了··电调放在机身内······说是散热孔··其实就是感觉太单调了··弄几个孔增加一点观感····实际电机正前方很大的进气口都可以散热···

网友:
用10a电调足矣

楼主:
10A恐怕够呛··最少20A···可惜手头同型号同品牌的只有40A的··为了保持电机的同步性能所以就用两个40A

网友(2018-04-24):
做得真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