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大神个关于433的问题

楼主(2017-10-06):
昨天在海边飞行,载机:小胖子。电池4S 10000 没用分开供电,增程:果子433 飞控:U22 ,发现一个非常奇怪问题,飞机飞出去大概1~2公里 就失控保护了,自己返航了,请教群里各位大神这个什么情况,飞稍微近一点了又好了,然后往航点飞去,又失控保护了!郁闷死我了。大概的链接方式,以及布局,和当时失控保护的OSD画面都截图了,请各位大神帮忙解答!谢谢

网友A:
看你的osd也没有设置围栏模式  你看看是不是飞控设置了低压保护自动返航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你的osd也没有设置围栏模式  你看看是不是飞控设置了低压保护自动返航了

没有设置低压保护

网友:
2楼说的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你的osd也没有设置围栏模式  你看看是不是飞控设置了低压保护自动返航了

没设置低压保护

网友B:
1.天线角度不够大
2.433信号强度没有显示,果子和U控有点不兼容
3.云带电离层,换个晴天再试试
4.换切糕433或者换果子飞控吧,估计他俩互坑
5.433放远一点,比如放机翼上,减少干扰
6.换个方向拉锯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1.天线角度不够大
2.433信号强度没有显示,果子和U控有点不兼容
3.云带电离层,换个晴天再试试

好的,发现飞机布局,433距离电调5CM左右,我改变了电调位置,加强了433的供电,原来433只有一个通道三线链接,其余通道都是只接信号线,现在我两个通道3线链接。有机会再试试

网友C:
最好换切糕433,否则不能显示RSSI,这个比较麻烦,另外注意433容易被UBEC,录像设备干扰,接收机最好在一侧机翼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好换切糕433,否则不能显示RSSI,这个比较麻烦,另外注意433容易被UBEC,录像设备干扰,接收机最好在一侧 ...

好的,谢谢前辈!

网友D(2019-06-30):
请问您的问题解决了吗,我现在遇到和你一样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问您的问题解决了吗,我现在遇到和你一样的问题

解决了,就是在某状态下,一直不动杆,飞机自动切返航,是U22飞控本身的一种保护措施

网友:
帖子不错,受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最好换切糕433,否则不能显示RSSI,这个比较麻烦,另外注意433容易被UBEC,录像设备干扰,接收机最好在一侧 ...

目前再用的一款915增程可以显示切糕飞控的rssi,而且干扰也小,不会说莫名其妙的bec,相机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