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器问题求教

楼主(2017-10-06):
我用的是乐迪枪控,我有两个接收,我在遥控上分别设置了两个模型都是重新配对的,设置好后还是每个模型中都能同时遥控两个接收。我想要每个模型只能分别遥控单个接收。这样可以吗

网友:
实在没看懂

我是一个发射机配对了七八个接受机,平时可以同时操控两条船,一条是救援船。

网友A:
可以在遥控里把两个模型分别设置两个名称,同时把接收标注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在遥控里把两个模型分别设置两个名称,同时把接收标注一下就可以了。

强,

网友:
关掉一个模型接收机不就可以一次玩一个了么?我的Futaba枪控一次只对应一个模型,其它对好频的接收机都打开也没用。

楼主:
我是想两个接收不关掉,分别切换遥控里的模型来分别遥控两个接收,现在是不管切哪个模型两个接收同时有动作

网友:
感觉不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