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小胖子用2216的电机 4200的电池,手抛起飞,油门一般多大?要全油门么?

楼主(2017-10-06):
请教飞过小胖 2216的大侠:

我新装了一个小胖,以前一直飞X8冲浪者,第一次飞,打算先不装起落架,尽量让机子轻一点,也不想飞得太快!现在还没有完全装好,将来打算能带只运动像机,如果可以的话装个起落架就完美了!
朗宇2216  KV1250电机,40A电调   4200的电池,U2SG飞控,无起落架,这配置要是手抛起飞的话,油门需要100%么?如果不需要的话,多大合适?

网友A:
我觉得不管什么配置,全油门手抛多安全点,反正我都是全油门的,因为之前飞one没有全油门,起飞失速炸鸡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不管什么配置,全油门手抛多安全点,反正我都是全油门的,因为之前飞one没有全油门,起飞失速炸鸡

我原来飞冲浪者X8,2212的电机,手抛起飞一般  70%左右油门就行了!听说这个小胖子要100%油门才行,看来真是要全油门!第一次怕炸机!

网友B:
我的小胖2kg整,x2216 kv1100 9寸桨 4s配置,起飞只要70左右油门,看飞控才18a电流,所以根本不需要担心,投实心球那样很轻松就爬高了

网友:
我1.6kg小胖, 2814 60油门垂直爬升,2216最好全油起飞保险点。找个老鸟帮你抛,记着平抛。

网友:
2216和2814都飞过,说认真的,3s2216必须全油抛,小胖机型小还又重,用4s2814就好抛多了

网友C:
配置一样。1.3公斤,手抛很轻松

网友:
论坛很多大神都是这个配置,挺好,至于油门,我无论什么飞机,手抛都是全油抛的,建议全油吧。

楼主:
非常感谢大家的回答,心中基本有数了,看来第一次还是大油门保险一点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配置一样。1.3公斤,手抛很轻松

桨应该不会打到手吧,虽然我只抛过冲浪者X8!
我想只要不大范围晃动,保持飞机平抛,应该不会让桨打到手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我的小胖2kg整,x2216 kv1100 9寸桨 4s配置,起飞只要70左右油门,看飞控才18a电流,所以根本不需要担心, ...

不是吧,我以前1.7kg用2216 1250 3s好几次起飞推力不够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是吧,我以前1.7kg用2216 1250 3s好几次起飞推力不够

?spm=a2h0k.8191407.0.0&from=s1.8-1-1.2&debug=flv#paction

我这个视频里起飞用到偏大,78%油门电流21A,平时一般70%抛。而且我是原地抛没有助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