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utaba T16sz 贴膜

楼主(2017-10-06):
        国庆前16sz淘宝上货后果断入手一台,(原贴菜鸟初入Futaba T16sz)用了几日感觉不错,今天收拾东西发现一张以前手机的手机膜,16嫂子是电阻触摸屏,正好贴个膜(非祖传贴膜),于是DIY一下,正好给各位同控看官提供屏幕贴膜的尺寸,方法和建议!OK,进入正题!             首先,我们要准备工具,一把刻刀,换上新刀片!一把尺子,一张手机贴膜!

       1 先拿手机膜对着显示屏量一下,拿到大约的尺寸!

      2 裁剪之前切记做好手机膜AB面的标记,不然你的膜就废掉了,A面贴屏幕,B面是给你的手指点的!
      3 裁剪好大约的长度后就是宽度了、先粗略的对比一下,再在宽度上做好记号再剪裁!

         3.1 手指按好,用刻刀做个标记!

        4 剪裁出来后看看有没有毛边,稍微拿刻刀修整一下
        长度:97

       宽度:56

     5 放屏幕上对比一下,看尺寸是否符合,我剪裁的这个尺寸还是很适合的!

     5.1 完美贴合尺寸

    6 这一步就是贴膜了,先洗屏幕,然后跟贴手机一样贴上,然后拿张卡刮下气泡!
       贴膜的时候发现屏幕左右两边可以插进去一些,这样的话大家大可放心的把长度
       增加2-4毫米左右!贴完之后就大工告成了!此方法适合所有遥控贴膜,由于我的
       刻刀不够锋利,膜有所损伤导致刻刀裁剪的膜边处气泡无法刮平,建议16SZ的朋
       友们拿着我提供的尺寸让贴膜的人剪裁帮忙贴一下,动手能力强的自己制作吧!
       我还是得再 买张膜重新贴了!
       最后奉上贴好的图片,哈哈,屏幕再也不怕花了!

楼主:
到地板了!哈哈哈,18嫂子!

网友A:
纠结很久没有入16,不是和14差那一千块,而是觉得中文也没有多大意义,省1千可以入接收,入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纠结很久没有入16,不是和14差那一千块,而是觉得中文也没有多大意义,省1千可以入接收,入电池

个人喜好吧,我是看着和18差一千我才入的16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个人喜好吧,我是看着和18差一千我才入的16

朋友也是劝买18sz,想想算了,我14价格还算不错,2900,国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朋友也是劝买18sz,想想算了,我14价格还算不错,2900,国行

自己用着顺手就行!我一直这么认为的,不是因为别人说不会调我的乐迪神控我才不会买扶她爸

楼主:
你值得拥有!

网友:
引用 楼主:
自己用着顺手就行!我一直这么认为的,不是因为别人说不会调我的乐迪神控我才不会买扶她爸

我出勤最多的还是fsi6。。。。虽然当初也有i10。。现在家里i4模拟兼给孩子当学生控用,i6当教练控用,扶他爹自己飞。买的教练器,带飞学生

网友B:
TB有專用的賣。

网友C:
16SZ能自行換手嗎?

网友:
和我的如出一辙,我18都是嫌买着麻烦,我也用苹果6改的,你裁的时候用纸垫着就没那么多毛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16SZ能自行換手嗎?

应该可以,我这就是日本手改美国手!

楼主:
引用 网友B:
TB有專用的賣。

没注意,价格肯定不菲

网友:
仰慕高端玩家

网友D:
不知道16比18少了什么功能

楼主:
手拿个好点的控,不是高手别人也以为是高手!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知道16比18少了什么功能

制作材料有不同,摇杆不同,16无摇杆上下松紧度调节,设计不同……不差钱上18,我差钱上16!奔着中文去的而已,不然直接14SG

网友D:
引用 楼主:
制作材料有不同,摇杆不同,16无摇杆上下松紧度调节,设计不同……不差钱上18,我差钱上16!奔着中文去的 ...

你用刀割膜还是挺厉害的,上次我水果6送手机店贴的手剪膜,才15块钱,也是用刀割,贴了有半个小时了吧,换我是老板,我也不贴了,看着都不耐烦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用刀割膜还是挺厉害的,上次我水果6送手机店贴的手剪膜,才15块钱,也是用刀割,贴了有半个小时了吧, ...

剪刀也可以,提前画线,换膜的时候我用剪刀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手拿个好点的控,不是高手别人也以为是高手!

说的很对 关键要有钱啊

楼主:
引用 楼主:
手拿个好点的控,不是高手别人也以为是高手!

开始我也不舍得买,但是一想到买个手机也就玩一年多,这个比手机便宜吧,而且还不怎么贬值!

网友E:
請問16sz有得設定飛行模式嗎?

楼主:
引用 网友E:
請問16sz有得設定飛行模式嗎?

有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注意,价格肯定不菲

就十塊八塊的事。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呀!

知不知14sg有沒有?

网友F:
16和18之间,每个人有每个人的选择

楼主:
引用 网友F:
16和18之间,每个人有每个人的选择

嗯!每个型号都有每个型号的价值!

网友G:
16油门行程是短的吗?如果不是飞直机的话直接还是上18好。

网友H:
黑色的16sz塑料感怎么样 显得高档吗

楼主:
引用 网友H:
黑色的16sz塑料感怎么样 显得高档吗

挺好的呀!

楼主:
引用 网友G:
16油门行程是短的吗?如果不是飞直机的话直接还是上18好。

我没玩直机,那我就不了解了,感觉跟18的手感没啥区别

网友I:
传说中的祖传贴膜

楼主:
引用 网友I:
传说中的祖传贴膜

专业捉奸,免炸护符,办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