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收器加电容

楼主(2017-10-07):
各位前辈说一说 接收器上加一个电容,是利还是弊?会有什么影响吗?

网友A:
船没用,直机的舵机要求瞬时大电流加个可以降低BEC过载保护切断输出的风险
加电容太大的话可能会烧毁BEC,因为给空的电容,尤其是大容量的电容充电几乎等于短路级别的输出

网友:
基本没用。弊大于利

网友:
引用 网友A:
船没用,直机的舵机要求瞬时大电流加个可以降低BEC过载保护切断输出的风险
加电容太大的话可能会烧毁BEC, ...

直机是加什么电容?   某宝关键字是啥

网友:
电调bec不稳定比较垃圾的时候还是加一个为好。最好还是别用这种电调

网友:
加电容是为了防止电涌现象~~

网友:
就是大水塘的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