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遥控器JR DSX7的问题

楼主(2017-10-07):
DSM J制式的遥控器可以跟DSM X 或者DSM 2 的连接吗?

网友A:
明确答复(凑字数):不能。

网友:
楼上正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明确答复(凑字数):不能。

楼主:
引用 网友B:
no no no

网友C:
去买一个DSMX制式的高频头就可以了,通过教练线外挂电源连接,当教练线插入的时候,机内高频发射部分是不工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去买一个DSMX制式的高频头就可以了,通过教练线外挂电源连接,当教练线插入的时候,机内高频发射部分是不工 ...

谢谢高人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去买一个DSMX制式的高频头就可以了,通过教练线外挂电源连接,当教练线插入的时候,机内高频发射部分是不工 ...

可以留一个微信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