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收机天线的疑问,接收部分只是末端裸露部分吗?

楼主(2017-10-07):
自己理解的几个问题,不知道对不对?请大家指教

接收机天线接受部分只是末端那一段很细的裸露部分。一般是3厘米多点,

靠近接收机的是一段屏蔽线,可以任意弯曲不影响接受效果,只是相当于导线。

有些2.4g天线有一段铜管,有些天线没有铜管,铜管是增强接受效果的装置。

安装天线时候如果能与发射机天线平行相对,接受效果最佳

网友:
我理解的稍有不同   不知道到底是那样对,静待大神解答。

网友A:
我的理解是:
裸露部分是1/4波长振子,一段屏蔽线是50Ω同轴电缆线(任意弯曲可能产生电感),一段铜管是1/4波长套筒,也可以理解为模拟地或地网,主要是阻抗匹配使天线系统呈50Ω阻抗特性。发射机工作时,一般要求天线垂直于地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理解是:
裸露部分是1/4波长振子,一段屏蔽线是50Ω同轴电缆线(任意弯曲可能产生电感),一段铜管是1/4 ...

多谢大家指教,很专业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