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兰斯Trainstar Exchange开箱与装机系列 - 3:机体组装及电子设备预处理

楼主(2017-10-07):
相关帖子列表:
欧兰斯Trainstar Exchange开箱与装机系列 - 1:我的固定翼经历
欧兰斯Trainstar Exchange开箱与装机系列 - 2:开箱过程及相关问题
欧兰斯Trainstar Exchange开箱与装机系列 - 4:HobbyEagle A3飞控设置及总装

这篇帖子正式介绍自己的装机过程,虽然说这种PNP的固定翼的组装没有太多可说的,毕竟不像直升机那样复杂,但既然是新装一台机子,记录一下整个过程也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话说,我的尼康D90 + 35mm/1.8f平时用的很少,往往只有在装机的时候才能大展身手,何乐而不为呢?废话少说,下面从贴贴纸开始详细展示这架白板机是如何从一堆部件华丽变身为漂亮的上单翼练习机的。

贴纸上身——丑小鸭变白天鹅
为什么要从贴贴纸开始呢?道理很简单,当你把机器组装完毕之后再去贴这些图案的话会很不方便——在贴的过程中需要经常变换相关部件的位置,在整机上这么挪动显然没有处于零部件状态的时候来的容易。说到这贴纸,刚开始拍开箱照的时候看到这光光如白板一样的机翼以及跟沃尔玛装牛奶的塑料桶材质相同的机身真是感觉挺失望的。虽然我是买来练习用,但怎么也不能太难看吧。之前在YouTube上面看到有人关于该机的开箱和装机视频,感觉贴贴纸这活虽然看似简单,可真正做的时候还是有不少值得注意的地方,当然心细无论何时都是很重要的。

从机翼开始,说明书也准备好,以便随时参考

由于这台机子的几个控制面都有塑料铰链连接,所以即便连接处的泡沫很薄,楼主暂时不打算做额外的加固

基本就是参照这个图来确定贴纸的选择和位置

虽然要贴的图案不少,可每个具体的部分都已经预先切好,只要小心撕开就行

机翼右侧图案完成

发现在贴的过程中,这个塑料小撬棍还是挺有用的,可以把位于控制面的凹槽内的贴纸弄的很平整

左侧也搞定!

这个Trainstar 4的LOGO一开始感觉不好定位就直接先整个切了下来。后来发现其实没必要,贴纸直接撕下来贴也很方便

老实说,贴上图案之后立马感觉不一样了,和原来光秃秃的白板相比简直是天上地下。这里可以单独写一篇帖子,论化妆的重要性

主机翼搞定下面就是垂直尾翼和水平尾翼

我在之前的开箱贴当中已经提到了这个问题,水平尾翼与升降舵面之间的连接处非常薄,但鉴于有塑料铰链的固定,暂时也不做处理,先飞飞再看吧

具体贴的过程略去,这里是贴完之后的照片,很漂亮!

机身的图案也一并贴上

上面说到贴贴纸这活说起来简单,但实际做起来必须要心细。我就是前面贴的太顺了,前面窗户这块贴纸是最后一片,于是就大意了,撕的时候左下角破了个小口,心里顿时一万个草泥马奔腾而过。。。

尾翼及起落架装配
由于后续的调试设置等等都需要机身水平,那么整机组装的第一步就自然而然的成了起落架的安装。之后再装水平和垂直尾翼以及电子设备,待到最终只剩设置副翼的时候再装机翼。按照这个顺序下来,对于工作台较小的楼主来说,才不至于空间过于捉襟见肘。说到起落架,这台机子为后三点式,这样的好处是不至于在稍微降落重一点的时候会损坏导向轮,尤其适合初学者。

从装SAB Goblin 570开始养成的习惯,喜欢把每一步安装所需的组件放在说明书的相关页面,方便参考

起落架卡进去之后,需要用两颗螺丝固定

接下来是垂直尾翼,这里我要好好吐槽一下,里面打胶太多,导致有些地方溢出,表面的还好处理,里面的则会影响螺丝的定位,大大延长了我装机的时间。。。

用来插尾舵方向轮的孔几乎被胶水遮盖

弄干净之后本以为这事情就算完了,事实证明我太天真了。。。

这个方向舵控制臂我拆拆装装至少弄了10次,主要问题在于,四颗螺丝从一面插进去之后,另一面无法对其,导致用于固定的塑料片没法上稳

最后用螺丝刀把孔里面的胶水一点一点弄干净,保证每个孔都是直的才勉强把这块塑料片固定好。光是弄这个至少花了我半个小时。。。

升降舵控制臂倒是很容易就装上了

这飞机的好处在于,所有的翼面都没用胶水固定,可以很方便的拆卸,不至于当二手卖的时候没法打包寄走

轮子也没让我省心,装上去才发现有点歪,所以即便方向舵是直的,飞机也没法在地面跑直线

后来拆掉轮子用钳子进行了多次调整终于笔直,强迫症患者伤不起啊

装轮子限位圈的时候要注意给机米螺丝打胶

电子设备预处理机控制翼面调试
这台机子本身电调自带的电池插头为T插,而我手头所有的设备和电池均为XT60(除了Goblin 570的AS150之外),于是乎插头肯定是要换的。除此之外,由于电机接头的热缩管包裹不到位,因此存在短路的可能性,虽然很小。没想到世事难料,正当我打算简单换个热缩管的时候,忽然发现其中一个插头轻轻一拉居然就掉下来了,这。。。

原装电机的香蕉头热缩管并未将插头底部包裹完全

奇葩啊奇葩,这也告诫我们类似所谓的PNP或者BNF产品,最好把这些接头拆开重新焊接一下,尤其是尺寸较大的机子

电调换插头,话说电调的几根线原厂焊的都不错,看来采购环节也很重要

全部搞定,三色的热缩管看着太舒服了

本机所使用的电子设备

HobbyEagle A3固定翼飞控,支持增稳和自平,甚至还有一键吊机,不过对我来说前面两个功能就足够了

厂家贴心的准备了一颗16V 3300uF的电容,防止空中瞬时过载导致飞控重启

大爱我的Turnigy i10!

上面已经把水平和垂直尾翼安装完毕,但是拉杆并未固定,因为没有通电的话并不能确定舵机中立点。于是这里先在控当中新建一个固定翼模型,将所有的微调和舵机行程归零。飞机上的舵机、接收机和电调都接好,暂时不插飞控。

在舵机中点的情况下调节控制面的拉杆长度,确定中立点

这里再次表扬一下厂家,给舵机拉杆的卡扣配了橡胶圈,防止卡扣脱开(以前我的那架全速塞斯纳似乎没有配,当然也没有飞行中卡扣脱开的情况发生过)

设置副翼中立点

舵机旁的斜槽设计很人性化,方便拆装舵臂

一开始以为这个橡胶圈不好上,毕竟紧的很。后来掌握了诀窍就方便了——用手指甲把橡胶圈一点一点的往上推,而不是拉开了之后套上去,因为这玩意紧到你根本拉不开

阶段性成果,看着很棒,这是自己劳动了一个上午和晚上的成果!

小结
看似简单的PNP固定翼组装,终归还是和BNF的机子不一样,很多细节还是要用心去处理,否则会很花时间,结果也不会好。这台机子到目前为止花了至少6个小时了,却也只是完成了一大半,跟我开始预计的最多两小时搞定的想法差距甚远,或许是因为本身做工的问题,亦或是本人对于细节的极致追求吧。无论如何,装机的过程我非常享受,眼看那些光秃秃的白板和塑料了在自己的手里变得多姿多彩,并有了生命,那种成就感是不言而喻的。我这人玩模型,飞只是一个方面,更多乐趣来在于折腾,很开心很快乐!

待续。。

网友A:
就一个练习机来说装的够细致  另外这控不就是富斯I10?

网友B:
飞机细节确实很棒,尾翼组快拆,垂尾底部,平尾翼台,和翼台底部三层塑胶强固就为了那两颗贯穿螺丝,设计用心了。

网友C:
感觉不错,但是起落架实在是有点弱了

网友D:
在哪里可以买的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一个练习机来说装的够细致  另外这控不就是富斯I10?

这个控是富斯给HobbyKing代工的,软件几乎一样,外观上有些差别,Turnigy品牌对开关和微调的位置进行了调整。总体感觉这个版本的比富斯的要好看一些,操作起来也方便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飞机细节确实很棒,尾翼组快拆,垂尾底部,平尾翼台,和翼台底部三层塑胶强固就为了那两颗贯穿螺丝,设计用 ...

对呀,当初选机子的时候比较看重无胶水安装这个特点,拆卸方便。之前的泉速斯凯利塞斯纳182的尾翼就必须用胶水粘,导致后来当二手机出的时候很不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觉不错,但是起落架实在是有点弱了

这个机子飞行重量约700克,起落架其实还挺硬的,韧性也不错。当然了还没有试飞,等回头天气好了飞飞看就知道能不能顶得住较重的降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在哪里可以买的到

淘宝搜“欧兰斯 747-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