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没有三段开关的遥控可以装固定翼飞控么?

楼主(2017-10-07):
完全刚刚入门,炸了2次,FMS魔鬼自带的遥控没有三段开关,暂时也不想换遥控了,但是想装个飞控,稳定一下慢慢练习,所以,请问没有三段开关的遥控如何装飞控?谢谢!

网友A:
不需要什么三段开关。买个飞翼的E51陀螺仪就行。不需要那种功能很多的飞控

网友B:
可以装啊,3段开关三个模式,2段就是2个模式,少个手动模式而已,你是不是富斯的控啊

网友:
我开始完全不懂,直接上了FMS的64涵道F16,那个惨呢,在地上跑就炸了2次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装啊,3段开关三个模式,2段就是2个模式,少个手动模式而已

感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谢

你的控是不是富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控是不是富斯的

我这是MC6B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需要什么三段开关。买个飞翼的E51陀螺仪就行。不需要那种功能很多的飞控

TB店家说E51必须三段开关

网友A:
引用 楼主:
TB店家说E51必须三段开关

陀螺仪插上直接用啊。 根本不需要开关。只需要调下感度就可以,最简单的东西了,哪用这么复杂

网友:
引用 楼主:
TB店家说E51必须三段开关

你听卖家在那放p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陀螺仪插上直接用啊。 根本不需要开关。只需要调下感度就可以,最简单的东西了,哪用这么复杂

好的,明白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