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久不学习,搞不定穿越机

楼主(2017-10-07):
工作太忙加上技术有限,好几年没碰航模了,但心里还是有那么点念想。某次看视频网站推送了一个穿越机的链接,星星之火燎原了。
于是乎闲鱼搞了一台95mm极光锤子,到手更换DSM接收机,翻出以前刷了G大固件的D7E,死活对不上频,换了个接收机,还是对不上频,最后终于对上频了(此处个人总结的不知道对不对的小经验:先开控再接收机通电,对频时接收机和控不要靠太近)。
搞定对频问题又来了,鸡鸡没有任何反应,通过betaflight软件可以确定在调试界面上各通道是有反应的。所有能想到的方法都试了,实在无奈,只能找组织求助了,附上几张betaflight调试界面截图,还请大家帮忙看看,别让我的星星之火熄灭

第四张图是油门在最低位置的数值,是否设置错误?

楼主:
附上鸡鸡图一张

网友A:
意思是在detaflight configure介面里接收機那一欄有反應,但是穿越機上電機實際沒反應么?

网友B:
没解锁,模式哪里,ARM要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意思是在detaflight configure介面里接收機那一欄有反應,但是穿越機上電機實際沒反應么?

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解锁,模式哪里,ARM要设置

能介绍一下怎么修改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介绍一下怎么修改吗

这页第一项就是ARM啊,你设置一个开关来解锁就可以了

网友C:
通道早设置rx1

网友D:
果然没解锁

楼主:
引用 网友D:
果然没解锁

咋弄雷,穿越小白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通道早设置rx1

我卫星接收连接GND,3.3V,DSM对的

网友C:
我试过,5vgnd可以供电,但dsm没有用,必须接tx1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卫星接收连接GND,3.3V,DSM对的

你把卫星接收机的信号线接到rx1试试就知道了

网友:
给arm设置一个通道,是我看帖不仔细,以为你接收机没接对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

原帖最後一圖,電機介面里左下那個提示框,要求你拆掉槳叶,選確認風險。然後在通道那裡為arm設置一個開關,就搞定了。我也是新手大家互相學習

网友E:
可否把软件发我,谢谢,刚入魔的新手

网友:
引用 楼主:
咋弄雷,穿越小白一个

前面不是有人回复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可否把软件发我,谢谢,刚入魔的新手

邮箱留一个我发给你

网友:
几个月不研究都跟不上队伍

网友E:
引用 楼主:
邮箱留一个我发给你

1097318376@qq.com  谢啦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试过,5vgnd可以供电,但dsm没有用,必须接tx1

接TX1还是RX1?

网友:
引用 楼主:
接TX1还是RX1?

rx1

楼主:
我试试吧,最后的希望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试试吧,最后的希望了

地面站遥控通道如果有反应,飞机没反应,那就是没有设置解锁通道,如果设置解锁通道后还没反应,那就调油门值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试试吧,最后的希望了

你原来的接收机安装应该是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地面站遥控通道如果有反应,飞机没反应,那就是没有设置解锁通道,如果设置解锁通道后还没反应,那就调油 ...

油门值怎么调

楼主:
引用 网友E:
1097318376@qq.com  谢啦

已发,注意查收

网友:
引用 楼主:
油门值怎么调

再地面站里,有个设置最大最小油门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原来的接收机安装应该是对的

原先对的话那真搞不定了

网友F:
不能解锁的话,要检查min_check和油门最低值,最低值要小于min_check值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能解锁的话,要检查min_check和油门最低值,最低值要小于min_check值

能有个图片指示吗?不知道在哪里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有个图片指示吗?不知道在哪里

在命令行里输入,set min_check=
就会显示当前值,默认值是1100,可以改到略大于实际油门最低值,不需要设置开关,就可以用摇杆解锁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发,注意查收

收到了,谢谢

网友(2018-01-03):
优酷搜索泡泡老师的视频,入门很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