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胖要开始装飞控了,请教大家设备的布局!

楼主(2017-10-07):
配置  2216  KV1250,4200的电池,9寸桨,估计装好应该在1.5KG以内
今天没装飞控,调试好了,下一步就是装飞控,图传,GPS,摄像头这些设备了
以前只飞过冲浪者X8,禁不住诱惑刚换的小胖,希望在大家的指导下,顺利起航!

设备连接应该没有多大的问题,毕竟有X8的基础了,就是一个V尾不一样。
现在关键是第一次装小胖,也看了不少帖子关于布局的,GPS有现成的位置,现在有几个问题,请教大家:
1、接收机装哪个位置好?我是原装的接收机,没有433,天线怎么摆放,是不是从下面孔穿出来放外面?
2、飞控是不是装在中部位置?
3、图传是5.8G  奥姆威1000mw,看到好多是装在头部的,现在有个疑问,我打算把像机将来也装头嗍,会不会跟像机(飞萤6S)有干扰?
先谢谢大家!!

网友A:
1 天线漏在机身下或上,90度摆,距离2km左右
2 飞控碳杆后一点或者轻木架位置
3 图传机头,不能被机身遮挡
小胖和冲浪不是一个级别的载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天线漏在机身下或上,90度摆,距离2km左右
2 飞控碳杆后一点或者轻木架位置
3 图传机头,不能被机身遮挡

谢谢大师指点!

您所说的不是一个级别,是指的小胖要快得多,厉害得多,是吧!
另外请教一下,准确的重心应该在哪个位置处

网友:
图传放机头 远离飞控,接收机如果可以 天线贴v尾上,飞控肯定放间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大师指点!

您所说的不是一个级别,是指的小胖要快得多,厉害得多,是吧!

其实小胖不像大家说的太快,我认为能快能慢,飘降降落,单说抗风能力就不是冲浪能比的,我的小胖重心在碳杆中心后1-1.5厘米,说明书的重心太靠后,碳杆中心又头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小胖不像大家说的太快,我认为能快能慢,飘降降落,单说抗风能力就不是冲浪能比的,我的小胖重心在碳 ...

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小胖不像大家说的太快,我认为能快能慢,飘降降落,单说抗风能力就不是冲浪能比的,我的小胖重心在碳 ...

您所说的重心在碳杆向后,是指的向机尾方向么?
有点不理解,重心在碳杆位置如果头重的话,那么重心再向后(机尾)那头不是更重了么?

另外小胖有两根碳杆,应该指的是粗的那根吧?

说明书上写的重心是在  机翼前沿向后5厘米处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所说的重心在碳杆向后,是指的向机尾方向么?
有点不理解,重心在碳杆位置如果头重的话,那么重心再向 ...

手动模式试飞两次就好了头重电池就往后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