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轴翼前进、后退总是偏向右侧

楼主(2017-10-08):
我的四轴翼,起飞、悬停及左右横滚均正常,但前进及后退总是向右侧偏行(约20度),校正地磁后也无用,是否是陀螺仪基准没校准好?

网友:
开自稳的死症,我自己试过起码4款F3/F4飞控,开自稳都是一个鸟样,据大神说是加速度感应器有问题,反正全新的回来就是这样,索性关掉加速度计玩全手动,什么事都没有。

楼主:
问题已解决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问题已解决了。

什么愿因?

楼主:
正如我想的那样,从新校准陀螺仪+加速度计基准后即可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