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兰斯Trainstar Exchange开箱与装机系列 - 4:HobbyEagle A3飞控设置及总装

楼主(2017-10-08):
相关帖子列表:
欧兰斯Trainstar Exchange开箱与装机系列 - 1:我的固定翼经历
欧兰斯Trainstar Exchange开箱与装机系列 - 2:开箱过程及相关问题
欧兰斯Trainstar Exchange开箱与装机系列 - 3:机体组装及电子设备预处理

昨天完成了这台机子的大部分组装工作,但这并不代表剩下来的工作就不重要。事实上,今天要做的其实对这架飞机能否飞的好有很大的影响,这包括:飞控的安装与设置、遥控器的调试,以及螺旋桨的静平衡等等。下面就简单介绍下各部分的相关细节,供各位模友参考。

HobbyEagle A3飞控的安装与设置
当初选择这台机子本身看中的就是它的稳定性,适合作练习机。除了这架飞机,楼主目前常飞的还有两架地平线的小机:Beast 3D(带AS3X稳定系统)以及Champ S+(带SAFE+与GPS)。大家都知道小机飞起来很灵活,如果没有这些稳定系统的辅助的话,稍微有点风的天气几乎无法正常飞行。在适应了Champ S+当中的SAFE自平功能之后,现在养成了一个不大好的习惯,那就是一旦发现机子在空中不是很稳或者自己快要失去方向的时候会不自觉的寻求自平系统的帮助。事实证明,每次起飞和降落的时候打开自平对于减少炸机有巨大的帮助。那么在我打算组装这架欧兰斯Trainstar的时候自然而然的会想到给这台机子增加一些辅助设备以更进一步的保持飞行的稳定。

楼主的手头有一个之前给捕食者配备的HobbyKing Orange三轴稳定系统,其集成了DSM2接收机,性能可与早期的地平线AS3X相媲美。但这玩意只能增稳,对于机身的水平则无能为力。加之本人这次希望用Turnigy i10控来操纵这架飞机,于是就想着弄个独立的飞控,反正手里的富斯二代接收机比较多。网上看来看去,性价比较高的适合固定翼的飞控也就算是这个HobbyEagle的A3系列了。从低到到分别是A3 Pro SE,New A3-L,New A3,A3 Super,A3 Super II,具体的功能对比如下:

由于这次的飞机只是一台练习机,我需要的功能就是增稳和自平,其它的暂时用不到,如果以后入了更好地飞机自然可以选择功能更多的飞控,于是这次本着够用就好的原则选择了New A3。当然首先要做的事情就是把飞控与接收机连接好并固定在机身内,否则如果其处于一个不平的状态则不容易进行设置,这个和调节直升机的三轴陀螺仪是一个道理。

与几年前的那架塞斯纳182胡乱的布线以及随意的将接收机用一个胶带贴在机身侧面不同,这次装机则很用心,尽量把机舱内部的线弄得很规整

接收机用普通泡沫双面胶固定在侧面,电解电容则用高强度的双面胶粘在接收机正面,用手掰了下,很紧,不用担心

接收机的两根天线分别用高强度双面胶粘在机身两侧,其实理想的位置应该是相互垂直,但这机子也飞不远,先这么着吧,不行再调整

之前提到的舵机位置不正,通电测试发现问题不大

根据A3的使用手册,这个飞控支持四种飞行模式,分别为:陀螺仪关闭、普通增稳、自动平衡、以及自动吊机。但通常遥控器最多都只有三段开关,要选择四种模式不大容易。于是厂家允许用户自己组合,选择最想要的三种模式,分别设置到三段开关上。

对于楼主的练习机来说,吊机应该没啥意义,于是选择了模式2,也就是“普通增稳、陀螺仪关闭、自动平衡”

在遥控器里,楼主把通道5关联到了左上角的一个三段开关,对应的值分别为“上:100,中:0,下:-100”,但这样与飞控的三个模式百分比正好相反,于是利用遥控器反向功能将这个通道的值颠倒一下

这样当开关位于最上端(默认位置)时,蓝灯亮,处于普通增稳模式,大概相当于地平线的AS3X吧

开关拨到中间,指示灯灭,陀螺仪关闭,无增稳无自平,等于没装飞控

开关拨到最下端,红灯亮,飞控处于自平模式

利用控的通道监视器功能可以很直观的看到每个摇杆和开关对应的通道

到这一步,虽说三段开关已经可以正常工作,随时切换飞控的辅助模式,但这种顺序似乎与我想要的还有些差别。我的想法是,默认状态下(开关处于高位)飞控关闭,不需要增稳和自平,开关拨到中间位置开启普通增稳,开关拨到最下端则进入自平模式。由于开关不是油门摇杆,无法设置对应的曲线,想来想去还是用起了混控曲线这个功能。

首先将通道6命名为Temp,也就是临时通道。再新建一个混控曲线,输入为通道6,输出为通道5(我给它起的名字是Flight Mode,飞控的工作模式通道就插在它上面)

通道6正常的三个位置为-100,0,和100,这里将曲线重新设置一下,变成当通道6为-100,0,和100时,通道5分别输出0,-100,和100。同时不要忘了把三段开关从通道5改到通道6!

再次测试,任务完成,完美!这台控功能还是很强大的嘛

这款飞控使用了和直升机陀螺仪类似的菜单设置,对照这个表可以很方便修改陀螺仪的修正方向并进行水平和垂直的位置校准,相当的方便

螺旋桨的静平衡
在我的印象当中,需要做静平衡的似乎只有直升机的大桨,而且是450以上直升机的大桨。可这次装机,既然到目前为止都非常用心的注意每个细节,那螺旋桨是否也应该做个静平衡呢?事实证明,这么做的确有必要——这根看似做工还不错的桨装上去转起来震动相当大,而不装桨的情况下油门到顶电机也非常平稳,声音很轻很轻。

螺旋桨组件

刚开始发现电机轴很短,想着这样如何上桨?后来忽然想起来似乎零件袋子里还有个这玩意,应该是适配器,用来装桨的

先简单拼装一下

垫圈的位置别弄错

发现这个套筒螺丝刀挺好用

到这里,楼主已经迫不及待的想通电测试了,于是接好电池,慢慢推油门,结果出乎我的意料:噪音极大震动极大!仔细检查,发现居然有双桨!!天啊这可是固定翼的小螺旋桨,怎么也会和电直一样出现双桨?再细细一看,发现螺旋桨出厂时有一片桨叶似乎有轻微的变形,这个倒不难办,直接祭出电吹风大 法,加热之后用手慢慢的将其复位。最后虽然不能说完美,但双桨几乎看不见了。本以为这问题就顺利解决了,可怎奈运气太差,没双桨还是震动巨大,只能上工具做平衡了。

就这死样子,震动不大反而还奇怪了

测试了若干次,贴了不同大小的电工胶带,终于弄的大差不大了

这里有个小问题请教下各位,我手头还有个APC的螺旋桨,但它的参数为9060,而我的这台飞机自带的为9050,不知道能不能替换?这APC桨显然平衡度好很多啊

全部搞定,装上整流罩,这下好看了

尾声
其实装机到此基本也就结束了,主要问题都处理完毕,剩下的就是做一些收尾工作,比如电池仓和主机翼的固定。本机使用3S 1500电池,不过据说2200也没问题,无非就是电池摆放的位置需要稍微调整一下以保持适当的重心。

电池固定板魔术带重新贴了下,原机自带的实在太渣,而且还比较短。此外电机线也要固定好,防止乱窜。这里为了避免扎带损伤电机线,我用飞越的魔术带包裹了一下

机翼用四根橡皮筋固定,看起来很牢固,只是一般这个橡皮筋能用多久?老化之后有无合适的替代品?

还挺好看嘛

用心贴的贴纸

尾翼

一直没搞明白为啥叫做747?

前起落架轮子,有想法换个更大点的,方便草地降落

导向轮

这机子叫做Trainstar Exchange,其中Exchange就表示机翼可以更换,一个三通一个四通

三通的机翼没有副翼,适合初初初初初初学者,不过对于已经装了飞控的机子来说,可能三通机翼存在的意义就不大了吧

总结
好了,这台欧兰斯Trainstar Exchange上单翼练习机的组装到这里就彻底结束了。即便在装机时遇到了一些问题,然而总体来说机身的设计还是很不错的,细节考虑比较周到,只是生产过程中的品质控制还有待提高,尤其是螺旋桨的质量,毕竟它直接关系到飞机的性能和稳定性。这里顺带提一下,整机在使用3S 1800mah电池的情况下重心非常准确的出现在了机翼前缘1/3处,用户完全不需要做任何的调整,很是方便,这还真有点出乎我的意料。

虽然到目前为止自己装了好几台直升机,三轴陀螺仪也设置过很多次,可这却是第一次折腾固定翼飞控,感觉挺有意思的。目前所有的翼面测试已经完成,修正方向也一再确认正确,接下来要做的就是等待时机,找个晴好风小的日子进行首飞,想必这台让我非常用心组装的机子应该不会让我失望吧?最后上一张我的Champ S+的美图,作为这个系列开箱与装机贴的结尾,喜欢这种蓝天白云下即将展翅高飞的姿态,很美!

网友A:
固定翼漂亮请问楼主哪里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固定翼漂亮请问楼主哪里买的

淘宝“欧兰斯 747-6”

网友B:
我水平不行 用这款飞控飞好小子 还是炸机

网友C:
固定翼 飞控没啥用  买大点的飞机等于增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水平不行 用这款飞控飞好小子 还是炸机

你固定翼飞得多么?大概处在什么水平?你说用这个飞控依然炸鸡,你是否尝试过自平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固定翼 飞控没啥用  买大点的飞机等于增稳了

增稳永远不嫌多,而且这也是个趋势,大飞机加上增稳岂不是更好?另外飞控还有个用处是自平,试想你在飞一个很漂亮的运动型像真机时,一不小心错舵了,有这玩意可以迅速切自平,只要有高度怎么也能减小损失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增稳永远不嫌多,而且这也是个趋势,大飞机加上增稳岂不是更好?另外飞控还有个用处是自平,试想你在飞一 ...

这倒是的 看不清姿态是切水平 救机  增稳到算了 1.4米的够稳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固定翼飞得多么?大概处在什么水平?你说用这个飞控依然炸鸡,你是否尝试过自平模式?

我模拟器飞的很多 不炸。好小子很容易一头扎下来 左右副翼很贼。自问模式也容易一头扎下来 有风特别容易炸 感觉平衡仪作用不大 可能是我的飞机太垃圾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模拟器飞的很多 不炸。好小子很容易一头扎下来 左右副翼很贼。自问模式也容易一头扎下来 有风特别容易 ...

我这台机子目前还没有试飞,主要这两天风大,但我所有的机子都是设置双速率,这样刚开始不熟悉的时候可以用60%的舵机行程,相对来说控制面就没有那么贼了。当然不可否认的是,这和机型也有很大关系,上单翼练习机总体反应比较慢一些。

网友D:
lz在外国?天气场地都好,而且写文章思路清晰,像老外作风

楼主:
引用 网友D:
lz在外国?天气场地都好,而且写文章思路清晰,像老外作风

哈,的确是生活在国外。个人玩模型比较讲究,凡事喜欢折腾一下细节,于是就经常“长篇大论”,实质是啰啰嗦嗦

网友E(2018-02-04):
楼主挖下坟,你的a3飞控试用怎么样?效果好不好?

网友:
我是来看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挖下坟,你的a3飞控试用怎么样?效果好不好?

我只飞了一次,感觉效果不是很明显,或许跟这个机子的翼型有关,因为这种上单翼练习机本身就很稳定了。当然也有可能是我感度设置不够所致。以后还要多次试飞才能感觉出来。

网友:
楼主这强迫症挺厉害,还有电调是不有点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