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精灵3a其他型号都是换壳无人机

楼主(2017-10-08):
我不知道别人玩大疆为了什么 我买大疆主要是因为稳定性好 和体验第一视角开飞机感觉 目前除了精灵3a 大疆其他款无人机都是换壳卖高价 图传距离一直没有突破 始终是5公里 御的拉距还不如精灵3a3p 自动避障是鸡肋。提高摄像头素质大疆在挤牙膏。我感觉只有图传遥控距离和续航提高 才是真正产品升级  其他功能都是绣花枕头

网友A:
话不能这么说,有些功能不适合你不代表不适合别人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话不能这么说,有些功能不适合你不代表不适合别人

理性分析大疆避障可躲避高压线和树枝吗 看看评测  实测是躲不开的 难道避障不是鸡肋吗

网友B:
御的便携是精灵比不了的 精灵4p的高画质是3a比不了的 避障在自动返航的时候还是很有作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御的便携是精灵比不了的 精灵4p的高画质是3a比不了的 避障在自动返航的时候还是很有作用的

高度不够的话 靠避障来返航 请问你每次都是这样飞吗 我都是300米以上高度返航 靠避障返航炸机率很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御的便携是精灵比不了的 精灵4p的高画质是3a比不了的 避障在自动返航的时候还是很有作用的

你知道4p的感光元件是多大吗 你知道几百元普及的卡片机感光元件是多大吗 说它挤牙膏难道不对吗

网友:
你觉得的东西多了去了野了,然而历史车轮就是这样碾过,还在拿什么相机,手机的技术考虑航模或者航拍机,能一样嘛?自己有没有点逼数。

网友B:
说到避障 不是每个人都像你一样一起飞就300高度走起 有时候拍楼盘或者在城市里面飞行的时候自动避障在一定程度上还是能保护飞机的 再说拍照像素 你无人机对重量要求那么高 那么点相机体积还想追求什么画质?想高画质直接S1000挂5d3啊 只能说在重量允许的范围内尽量提高画质 也许对你来说3a跟4p画质没什么区别 但人家专门搞航拍工作的可不这样认为的 再论遥控距离 4、5公里对于一般人来说已经足够 没必要再作多大提升 飞再远电池电量不足也是白搭 还有精灵4的传感器冗余以及核心部件的升级也提高了飞行器的工作稳定性及抗干扰能力 最后说一句,如果大疆真的做到飞行时间大大提升 控制距离大大增加 相机画质大大增强 那时候你又该吐槽大疆的东西贵得离谱什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说到避障 不是每个人都像你一样一起飞就300高度走起 有时候拍楼盘或者在城市里面飞行的时候自动避障在一定 ...

我没说像素 我说的是感光元件 既然你说大疆画质不行 那还拍什么盘楼 不是很鸡肋吗 真正专业航拍都是自组大六轴挂单反。玩大疆都是看好图传和稳定性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理性分析大疆避障可躲避高压线和树枝吗 看看评测  实测是躲不开的 难道避障不是鸡肋吗

说明书写的很明确,细小的物体可能无法识别,反正避障对我来说用处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明书写的很明确,细小的物体可能无法识别,反正避障对我来说用处很大

所以说避障很鸡肋 很多新手以为有避障了 可以放心大胆的飞 结果还是炸机。如果没有避障很多新手肯定会谨慎飞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