久不闻机,一飞即射。

楼主(2017-10-08):
转速过高,飞行杂音,外加个人疏忽大意,米子中摆空中尾中联爆射,废了一台好机。一万个心疼,只可惜了一副rt。(还好没炸到自己,后怕中)
征用坛里某逼神一句:心里一万个草泥马奔腾而过。
话虽如此,请各位直机模友飞前务必谨慎检查,做好安全措施,莫让自己的爱机受伤。

网友:
尾中联好难判断什么时候该换了

网友:
这种应该如何检查呢?定期换?

网友:
飞机是好机,飞手太辣鸡

网友A:
按理说泰世的三轴应该是非常强硬的,这种断轴非常少见。

网友B:
这个断面看着怎么这么奇怪?x3尾中联不是一体的么?直接中间断了?不可思议

网友:
150左右坏没坏都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断面看着怎么这么奇怪?x3尾中联不是一体的么?直接中间断了?不可思议

这哪里像X3

网友:
哈哈 没仔细看 原来是x3二哥

网友:
为好机默哀三十秒

网友:
飞机确实可惜,但是人没事就好 。

网友:
引用 网友A:
按理说泰世的三轴应该是非常强硬的,这种断轴非常少见。

這種尾中連我覺得還好而已
上次我NX4只是尾槳蹭一下地就歪了

网友:
又好多米飞了

网友:
这断面看着怎么像用锯子锯过  但没锯断  然后掰断的

网友:
没出问题的时候永远不会觉得有问题,谁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该换什么了。

网友:
损失不小啊

网友:
我今天logo600  尾巴滑块换了新的  懒得没有打胶   空中脱落   熄火下来了   虽然零损失   还是心有余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