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想买个3D打印机,这两款哪款好?

楼主(2017-10-08):
想买个3D打印机玩,纠结Anycubic的i3 Mega和formax,想老鸟推荐下,这2款哪款好一些?

网友:
这款也不错啊,可以考虑考虑,特别是X轴的设计,有别于其他I3类型的打印机,比较独特

网友A:
刚买 formax 有些小问题还在等客服解决....我也是纯新手 完全不懂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刚买 formax 有些小问题还在等客服解决....我也是纯新手 完全不懂

什么问题啊,严重吗?

网友B:
开源打印机都是坑,无一例外。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开源打印机都是坑,无一例外。

其实效果还是可以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开源打印机都是坑,无一例外。

請問是A 牌嗎?
不太懂?還是3D 打印需要自己裝才比較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請問是A 牌嗎?
不太懂?還是3D 打印需要自己裝才比較好?

除了坑逼的“三角洲”结构,其他的打印机结构性能上都是半斤八两。这时候要论成败,就全都在于打印机固件和切片软件上了。开源打印机基本都用的Cura这个切片软件,论功能是很全面,但是这个切片软件(包括其他开源软件)实际用起来是很坑的! 软件对空走、填充、支撑、材料适应等等这些重要环节的优化做得非常垃圾。至于易用性,几乎等于没有,所有参数都需要自己重新设置,否则打出来的东西就是一坨翔。

网友:
引用 网友B:
除了坑逼的“三角洲”结构,其他的打印机结构性能上都是半斤八两。这时候要论成败,就全都在于打印机固件 ...

大师 请问 如果用simplify 3D 软件 输出的模型 打印会好一点吗?
第一次接触 准备学习新的软体

网友C:
买机箱重点的,最好是封闭式机箱的,实际打印的时候你就知道机箱重的好处了

网友:
我买的800块的i3

网友:
上面2个都一般 直接买个UM2吧 调试简单点

网友D:
公司要买一个桌面级,精度高一点的打印机,在网上看了两种,光固化的form2,和 PLA这种,比如MakerBot。
做设计的公司,前期打印一些小零件做实验用,不知道哪种更好用一些?

网友:
引用 网友C:
买机箱重点的,最好是封闭式机箱的,实际打印的时候你就知道机箱重的好处了

等你需要清理 拆解 维修的时候就知道还是开放式的最叼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公司要买一个桌面级,精度高一点的打印机,在网上看了两种,光固化的form2,和 PLA这种,比如MakerBot。
...

光固化 玩通优化PLA至少1个月  不然打出来的东西根本没办法看

网友:
LZ这两款都很一般 这个牌子的KOSSEL还不错 不喜欢怕麻烦的话可以买900多块那款 其实和1799那个一样 就少一个没屁用的彩屏另外我有一个线轨结构的 最近迷上kossel卖了换kossel 1000块 有兴趣了联系我

网友E(2018-01-23):
引用 网友B:
除了坑逼的“三角洲”结构,其他的打印机结构性能上都是半斤八两。这时候要论成败,就全都在于打印机固件 ...

simplify 3D 这款切片软件是我见过的最牛B的,没有之一,而且是全开源软件,  另外,我一个朋友买了一套万元的美国正版MAKEBOOT打印机,然后切片软件是自带的,并且不支持第三方切片软件切好片的文件,不支持G代码文件,反正就是只能用原配的那套软件切片。然后最近很流行3D打印机固定翼,他用MAKERBOOT这个切片软件,死活都切不出机身里面的龙骨,只能打出填充,我笑死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E:
simplify 3D 这款切片软件是我见过的最牛B的,没有之一,而且是全开源软件,  另外,我一个朋友买了一套 ...

他龙骨画的厚度低于切片软件设置的最小打印厚度了吧?一般这个值默认低于或等于0.4mm,可以设置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B:
他龙骨画的厚度低于切片软件设置的最小打印厚度了吧?一般这个值默认低于或等于0.4mm,可以设置的。

并不是,你说的这个设置方法我知道,我已经告诉他了,他始终就是设置不出来,我认为,那种商品机把切片软件做的超级傻瓜,简单设置几个参数后就OK了,平时用用,确实方便,等真的遇到复杂的模型,就难搞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并不是,你说的这个设置方法我知道,我已经告诉他了,他始终就是设置不出来,我认为,那种商品机把切片软 ...
我现在一直用闪铸的,感觉非常好,在易用性和可调参上做的很均衡,有机会你也可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