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品牌桨的优点有哪些

楼主(2017-10-08):
apc    xxd   皓业 同样用在固定翼上 那种效率好

网友A:
碳桨好,你说那三样apc、皓业、xxd让我选的顺序

楼主:
引用 网友A:
碳桨好,你说那三样apc、皓业、xxd让我选的顺序

网友B:
同意楼上 不过APC或者仿APC的桨比较重  XXD电机带着吃力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同意楼上 不过APC或者仿APC的桨比较重  XXD电机带着吃力

皓业桨怎么样 其他的都用过 除了皓业的没用过了

网友:
P2桨 效率最高,同款拉力实测比普通塑料桨高30%,缺点是贵了点。不过一架飞机也就用一对桨,贵点又何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