設備問題!?神奇的录象?

楼主(2017-10-08):
用了穿越机多余的配件组了一个简易的FPV 图传
准备来玩Fpv 固定翼及遥控车
但发生奇怪的事情....?
明明摄象头只有接 讯号 正极 负极
图传 上面也只有接收Video

结果.....

用skyZ 眼镜的录制DVR 居然有音效???

咦?
到底...
花生省魔术???

冲浪者 Fpv 机舱!

当然

最后大家最爱看的

炸鸡~~~

现在....

build - fly - crash - fix and repeat

网友:
应该是视频信号和音频信号一根线

网友:
机头用qianwei纤维胶布包起来耐炸

网友:
现在的新版TM25图传都是板载集成MIC的 不用奇怪

网友:
是不是图传自带麦

网友:
我目前三架飞机都是雨燕2加tm25,也是都有音频,同样的连接方法

楼主:
捂....我知道了 没看tm25 的说明书

楼主:
谢谢各位大神指点新手小白....

楼主:
發現兩款不同之處!

网友:
雨燕2+欧姆威0-600MW的接线一样用肥鲨HD录像有音频的路过

网友:
图传上有咪头。早就有了。咪头可以关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