塞斯纳问题

楼主(2017-10-08):
新人飞塞斯纳  某宝买的  第一次飞两次甩机  发现抬头严重  请问下这个机子重心在哪里?还有电机需要下拉吗?

网友:
重心机翼前缘1/3处 下拉 右拉

网友:
一般是重心靠后引发问题,放在机翼碳纤维杆那里差不多,如果是md塞斯纳的话。

网友:
大胆的试!

楼主:
重心我看了下是有点靠后了怎么调啊电池已经移到嘴前面了

网友:
几乎所有的机子重心都在机翼前缘1/3处,首飞之前一定要把重心调节好,最大限度的避免由于设置问题导致的炸机。

网友:
机翼最厚的地方  用手顶住 后边肯定重了

网友:
一般好的成品飞机重心都调整差不多,是不是你的电机配置小了,可以加些重物来调整重心。从飞机后面看电机要右下拉。

网友:
一米翼展,2200 3s,机头配重20克

网友:
新手别调电机拉角,头部配重来学习和感受平衡和重量的关系。不要配太多,考虑起飞重量。尽可能把电池前移,水平尾翼也可以调一点,另外手抛比较好飞。飞几次,学降落。空中调整飞机。松开摇杆飞机能够平稳飞行就调好了。

楼主:
飞机翼展一米二的

楼主:
求教现在感觉头轻加配重的话怎么弄

网友:
也没准是是升降不平

楼主:
只能都试试了,怎么去判断和改正呢,比如升降如何看平不平,如果是重心问题的话如何给机头配重呢

网友:
机头配重,我都用两块2200并联的飞

网友A:
md也好hjw也好,抬头是必须的,把机翼后面抬起一层kt板的厚度,就基本解决问题

网友B:
塞斯纳基本都翘头,9060桨满油门必须打水平舵

楼主:
引用 网友B:
塞斯纳基本都翘头,9060桨满油门必须打水平舵

是打升降舵吗?起飞的时候不是要拉起吗?如果打舵怎么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md也好hjw也好,抬头是必须的,把机翼后面抬起一层kt板的厚度,就基本解决问题

是在绑皮筋的地方那个机翼下面垫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在绑皮筋的地方那个机翼下面垫吗?

机翼后面和机身接触的地方垫起来一层kt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