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疆A3推重比问题

楼主(2017-10-08):
今天刚装的机子,首飞。配置是6系电机,22寸桨,六轴,起飞重量不太到10公斤。起飞正常,悬停也正常,但最后降落的时候,飞机落地马上拔高到5米左右,然后悬停,收油下降,但落地又拔高。就是降落不了。最后大疆客服告诉我说是动力过大。包括DJI GO APP上也有这个提示。解决办法说是给飞机增加载重。这真奇了怪了,都是为了增加航时,想方设法减轻重量,现在倒要给飞机挂上秤砣飞了。请教有大神能解决吗?

网友A:
查日志看动力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查日志看动力输出

查过以后呢?如果确实动力大了,就只能换小电机小桨,或者飞机上加配重吗?

网友:
动力过大就不能飞?

网友B:
DJI这个回复太扯了吧?动力过大不能降落??

网友C:
引用 网友B:
DJI这个回复太扯了吧?动力过大不能降落??

A3的确有这个问题。如果重量再轻一点,飞机将只能上升无法下降。我这边已经因此炸掉一架植保机(解锁后飞机无限上升,超过限高之后自由落体)。
分析曲线可知,A3飞控有个巨大的bug:
飞控优先保证飞机的水平,而不管油门的总量。
这就导致飞机震动偏大的时候,或者P和D太大,飞控会循环抬高油门保持飞机的水平,从而导致最小油门的时候油门平均值超过1/3甚至更高。

网友B:
引用 网友C:
A3的确有这个问题。如果重量再轻一点,飞机将只能上升无法下降。我这边已经因此炸掉一架植保机(解锁后飞 ...

我只想呵呵呵呵………………

网友:
果然就是BUG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只想呵呵呵呵………………

另外引用一个帖子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 ... highlight=a3&page=1

网友:
这么牛掰的BUG。。。。。。
用户就是小白鼠。。。。

网友D:
        我就不明白了 楼上有些人,人家飞控设计怠速是有最低限制的,你搞了个机器螺旋桨怠速转速产生的升力 比你机器都大,你解锁后,能降落才见了鬼了,这tm不是汽车  木有离合。飞控特点都没有研究清楚,胡搞飞机 炸了 就到处说人家飞控不好,

         除非 dji 给你单独优化固件 降低默认设置里最低怠速 或者给你解锁不怠速选项。否则,楼主你只有一个办法 就是加电池增重。至于加多少,起码 用转速表测测怠速 然后查拉力表 算算你这飞机要超过多少重量才能不被怠速拉起,另外 谈pid的 也可以歇歇了,那几个说pid原因说的义愤填膺的,我看他们飞前压根就没有仔细调过pid ,凑活参数就上去了。pid 糊弄糊弄就上去的大有人在,这些人不炸 不科学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就不明白了 楼上有些人,人家飞控设计怠速是有最低限制的,你搞了个机器螺旋桨怠速转速产生的升 ...

我的怠速拉不起飞机来,减油门飞机下降也很正常,就是一落地,马上窜起来。

网友:
做外置减震试试看

网友:
这情况与气压计有关 ,尤其用自动降落模式 , apm我也试过 , 下降至地面时 切手动模式便可以 解决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我就不明白了 楼上有些人,人家飞控设计怠速是有最低限制的,你搞了个机器螺旋桨怠速转速产生的升 ...

我知道你想抽我,但,这张图你看了吗?你觉得电机转速真的是"怠速"吗?这是正常的电调输入曲线吗?

你说的都没问题,但我说的循环矫正问题如何解决?
是不是说所有的多轴首飞之前必须绑绳子,否则犯规?
就算绑了绳子,还得确定飞控能够紧急停桨,否则吊在绳子上下不来。

另外,我自己没因为这种原因炸过。

网友:
PID无论如何只能够成为飞控的一部分,绝不是飞机控制策略的全部。
实际上飞控的PID也不纯。不同飞控的PID分别加减,体现的效果也不一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怠速拉不起飞机来,减油门飞机下降也很正常,就是一落地,马上窜起来。

落地弹起来有几种问题
1、就是我说的,循环矫正问题。飞控不抗震,着地瞬间飞机震了一下,没滤掉。
2、怠速太高,近地面地效太大。但这种情况,飞机地面上解锁进入怠速应该几乎要飞起来了。
3、气压计吃到地效压力,体现为气压升高,标称高度降低到起飞点以下。日志应该有体现。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知道你想抽我,但,这张图你看了吗?你觉得电机转速真的是"怠速"吗?这是正常的电调输入曲线吗?

如果你认为 怠速 就是绝对静止状态下 电调输出 电机执行的值的话,那这个争论是没有意义的。

实际应用中 你遇到的问题就是 飞行器在似起非起 拉力等于自重的情况下,飞行器与地面接触导致的姿态变化引起的动力输出变化,但是这问题你不能避免 起飞可以靠 一把油门推起来,降落就别想了 除非你关掉飞机的姿态监测,换句话说,过于轻巧的重量,和过大的姿态纠正量,飞控给一个单位的纠正量,在电机动力输出上就引起了姿态剧烈变化,今儿引起其他轴电机的激烈反应,这个反应在贴地面 有触底干扰的情况下被加剧了,这不是飞控问题  还是动力搭配问题,这个问题可以优化 但是在dji飞控上是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的。如果你换用零度飞控没有怠速的 就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我的观点是,所谓的怠速过高 跟你所理解的 最低转速为怠速 是两码事儿。

ok 不争口舌,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的怠速拉不起飞机来,减油门飞机下降也很正常,就是一落地,马上窜起来。

原因我写在19楼了 希望能帮你弄明白这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如果你认为 怠速 就是绝对静止状态下 电调输出 电机执行的值的话,那这个争论是没有意义的。

实际应用 ...

理解了。

转速区间,不同飞控有不同策略。在同一架F450上测试,pix(ac固件),最小油门的转速就比穿越飞控(naze32)的要高,高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D:
原因我写在19楼了 希望能帮你弄明白这问题

谢谢指教。我想把22寸桨改成20寸,应该能解决。主要是不清楚这个飞控的推重比在什么范围内是合理的?问大疆客服说让自己试,他们也没有数据。可是我用的这个机架,一旦炸鸡,就不是小损失。我怎么去试啊!

楼主:
我用的这种机架,应该对地效的反应没那么灵敏吧?

网友E:
dji之前确实有个动力下饱和的问题,,但是跟楼主描述的状况不一致,,楼主的能正常操作,触地反应异常,感觉是降落判断方面的问题,,,换下来上小机器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E:
dji之前确实有个动力下饱和的问题,,但是跟楼主描述的状况不一致,,楼主的能正常操作,触地反应异常,感 ...

大量技术回复,应该是动力仅是稍稍偏大,落地时地效造成的动力输出变化。换小机子,如果放生了,一样也是巨大的损失。我想,不得不拴上绳子试飞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谢指教。我想把22寸桨改成20寸,应该能解决。主要是不清楚这个飞控的推重比在什么范围内是合理的?问大 ...

飞机上挂多块砖块哈, 没问题了 再一块一块的去掉继续试验,直到再次出现你之前遇到的无法降落的情况,这重量就是你这飞机用dji飞控的底线重量。增加电池去替换砖块的重量,如果遇到触底就自动拉高的情况,建议你 离地10公分 直接果断内八字紧急停转 降落(注意,一定要快速内八,动作慢飞机搞不好会翻),桨换20寸 可能好一点 但是效果怎样 试了才知道
超轻机架 低转速大桨多轴  本质上 是通过极限拉升飞机推重比来获取悬停低功耗实现长航时的,代价也非常明显 ,就是对外界扰动非常敏感,降落触地的扰动 就特别容易引起姿态异常,另外即便是解决了降落问题,这类飞行器抗风能力也不会比常规推重比的多轴好,而且差距不是一点半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指教。我想把22寸桨改成20寸,应该能解决。主要是不清楚这个飞控的推重比在什么范围内是合理的?问大 ...

另外 提醒一点 你这一类超轻机架 大动力的机器,姿态感度我个人认为不能太趋近于极限值,一般的多轴 姿态感度 是调节到飞机姿态抖动,然后降回一点 就合适。大动力低转速多轴 就不适用这一点,要降的更多一些 避免引起姿态的频繁调节。轻则费电,严重了 就是降落触地 飞机乱动

楼主:
引用 网友D:
飞机上挂多块砖块哈, 没问题了 再一块一块的去掉继续试验,直到再次出现你之前遇到的无法降落的情况,这 ...

您觉得把动力带宽尽量降低一些,比如50,能提高她的姿态修正能力,和抗风性能么?

网友E:
楼主目前是多大浆,动力带宽设置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目前是多大浆,动力带宽设置多少

2255桨,动力带宽70

网友:
这个带宽值是直低,不高的

楼主:
最后还是换了电机,减小了动力,才算解决了。只是续航跟着也降下来了。

网友(2019-05-10):
楼主你好,你那个是自组的飞机?能学习一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