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疆2.4G电台无法和地面站连接

楼主(2017-10-09):
大疆的2.4G电台用在精灵2上  无法和地面站进行连接  驱动正常 设备管理器可以看到COM口 地面端的LINK灯 红灯常亮   TX/RX灯不亮   机载端的LINK灯 红灯常亮   TX/RX灯绿灯闪烁  请问这个是什么原因 导致无法连接?  另外机载端有个EXP的按键是什么作用 是对频的吗?电台指示灯定义

网友:
电台是什么 遥控距离和图传能达到多少

网友A:
第一地面站地面端你点连接了吗?(COM口那里)第二TX/RX灯不亮说明没有收信和发信,第三EXP意思应该是操纵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地面站地面端你点连接了吗?(COM口那里)第二TX/RX灯不亮说明没有收信和发信,第三EXP意思应该是操纵 ...

肯定点连接了啊

网友B:
你要先模拟飞行下,如果模拟飞行正常,就可以正常使用,各种信号设置都在模拟飞行下测试,要打开ipad蓝牙接收,我现在机器都没了,不太清楚设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要先模拟飞行下,如果模拟飞行正常,就可以正常使用,各种信号设置都在模拟飞行下测试,要打开ipad蓝牙接 ...

我这个是没有蓝牙模块的  只有数传的机载端和地面端  看说明书 好像地面端的link亮红灯是没有和机载端建立连接  难道这个还要对频?

网友B:
2.4G的没蓝牙模块没法用的,iPad软件没法接收,还有个调参工具的,dji网站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2.4G的没蓝牙模块没法用的,iPad软件没法接收,还有个调参工具的,dji网站有

我是直接用笔记本电脑的  说明书我下载了  用笔记本可以不用蓝牙的

网友B:
笔记本的地图现在应该没用了吧,受谷歌地球API停止接口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笔记本的地图现在应该没用了吧,受谷歌地球API停止接口影响

可以加载啊  用VPN就行

网友C:
我用过WOOKON -M  S1000 加2.4Gdatalink  pc端,之前也遇到过这个问题,后来更新了一下驱动软件就好了。不过现在2.4G电台地面站不更新了停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用过WOOKON -M  S1000 加2.4Gdatalink  pc端,之前也遇到过这个问题,后来更新了一下驱动软件就好了。不 ...

好的  我试试

网友C:
这电台有效距离一般般啊,50米高度最多1KM,不怎么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电台有效距离一般般啊,50米高度最多1KM,不怎么好用。

这电台是朋友给的  就是随便折腾一下             想要距离 加功放应该可以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电台是朋友给的  就是随便折腾一下             想要距离 加功放应该可以

想要好点电台我给你介绍microhard  433 ,深圳有家公司仿品价格便宜,主板用的还是原装的就外壳不一样。标称50KM,我25KM实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想要好点电台我给你介绍microhard  433 ,深圳有家公司仿品价格便宜,主板用的还是原装的就外壳不一样。标 ...

嗯 到时候有需要联系

网友C:
引用 楼主:
嗯 到时候有需要联系

我不卖这个,我用过觉得还可以才推荐的,你自己去淘宝查查应该有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不卖这个,我用过觉得还可以才推荐的,你自己去淘宝查查应该有

好的                    另外请问机载端那个EXP按键是什么作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不卖这个,我用过觉得还可以才推荐的,你自己去淘宝查查应该有

好的  有两个问题想请教一下
1。机载端的EXP按键是什么作用的
2.  说明书说要安装SP3补丁  但是WIN7没有这个补丁 那么不安装可以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好的  有两个问题想请教一下
1。机载端的EXP按键是什么作用的
2.  说明书说要安装SP3补丁  但是WIN7没 ...

你找到DJI官网2.4Gdatalink 的页面,然后有下载驱动链接,一个是电台USB的驱动,还有个地面站软件,我记得好像还要装个Net Framework 3.5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找到DJI官网2.4Gdatalink 的页面,然后有下载驱动链接,一个是电台USB的驱动,还有个地面站软件,我记 ...

嗯 这几个都已经下载了的  设备管理器也有com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