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机/KT机] 汽油机配置单!求助

楼主(2017-10-09):
头两张图是我现在的汽油机,90级别配20ra,加满油4.4千克啦,不可能减下来了,飞飞航线还行,吊不了机,不想玩了!想换掉,大家帮帮忙看看下面这两架哪个好点?推荐下配置!我害怕按推荐配置还是不行!只有求助大神们啦!还有飞机大了我的控需要换吗?现在是天9超级版。在线等,谢啦!

楼主:
飞过大油机的帮帮忙呗?

网友A:
这飞机没飞过,不评价,飞过30的发动机,这个级别和甲醇比除了燃料便宜外没有别的优势,注意是燃料便宜不是燃油消耗少

网友B:
某高手总结玩汽油机,35CC起步,60CC舒服,120CC高潮,要玩大油机,建议换接收机能支持高压的控

网友C:
最好电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飞机没飞过,不评价,飞过30的发动机,这个级别和甲醇比除了燃料便宜外没有别的优势,注意是燃料便宜不是 ...

下面这两个都得配30以上发动机吧?你飞的30爽不爽?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好电动

电动木激情,不想玩电动

网友:
55cc吧   免得又有想法

网友C:
引用 楼主:
电动木激情,不想玩电动

买3dhs 的79寸slick580 可以装55cc的发动机

网友D:
德天74寸 配的DLE55RA 动力好到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某高手总结玩汽油机,35CC起步,60CC舒服,120CC高潮,要玩大油机,建议换接收机能支持高压的控

建议去掉35cc以楼主这状况还是直接60起步

网友E:
引用 网友C:
买3dhs 的79寸slick580 可以装55cc的发动机

79寸超级好飞配55绝配

楼主:
引用 网友D:
德天74寸 配的DLE55RA 动力好到爆

可是厂家建议35cc啊!差这么多吗?

网友F:
唉,我的油鸡和你一样配置 发动机也是20cc 飞机是金益的我 加油后用是4.3kg 还没掉过鸡

网友F:
担心这配置吊不动,发动机16*6 拉力4.8kg

网友:
引用 网友E:
79寸超级好飞配55绝配

哈哈哈 同道中人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是厂家建议35cc啊!差这么多吗?

嗯 中国3D飞行秀的高级组的冠军 流星就是这样用的 83寸MXS 配DLE55RA 三叶浆 动力不用愁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是厂家建议35cc啊!差这么多吗?

35cc力量差点

网友G:
飞大汽油用天九不稳妥 如果一定要用此控 把裸露在外面的线都要套上高频磁环

网友F:
引用 网友G:
飞大汽油用天九不稳妥 如果一定要用此控 把裸露在外面的线都要套上高频磁环

好呀哥们,请问磁环套哪里的线,升降还是副翼舵机,还是全部所以通道线线全部套进去?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好呀哥们,请问磁环套哪里的线,升降还是副翼舵机,还是全部所以通道线线全部套进去?

裸露在外面的线都要套上

网友F:
引用 网友G:
裸露在外面的线都要套上

那得要多少磁环,是不是线直接穿进磁环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那得要多少磁环,是不是线直接穿进磁环就可以了?

最多9-10个

楼主:
你配过吗?发动机太长,防火墙到头罩前端距离短,伸出来1.5公分!像怪物。这个怎么解决?

网友(2017-11-09):
这个应该是动力刚刚够,还是55带劲

网友(2019-09-05):
引用 网友F:
担心这配置吊不动,发动机16*6 拉力4.8kg

这是理想拉力 其实没有的,一般配发动机都要配高一个级别的,厂家推荐只能休闲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