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有亚博特的魔术板64涵道J10机子,问下起落架多高

楼主(2017-10-09):
如题,谁也飞这款机子的,买了忘买起落架了,想自己用钢丝弯一个,但不知弯多高,请问下有买这款的帮我量下前后起落架各多高(含轮子),多谢了!

网友:
买了再弯呗

网友A:
高低看你自己喜欢了

网友B:
高度设计在起飞和降落的时候尾巴不会擦到地面就可以了··
此机我飞过KT板的··KT板的都超重··64涵道有些勉强··建议直接上70涵道4S

楼主:
引用 网友B:
高度设计在起飞和降落的时候尾巴不会擦到地面就可以了··
此机我飞过KT板的··KT板的都超重··64涵道有 ...

哦,多谢,我64涵道的已装上了,所有配件齐了我称了下900克不到一点(含电池),魔术板要轻,空机390克,再装上起落架900多一点,用FMS的4S涵道,数据有1150克,装机损失一部分后应该能有1比0.9左右的推力的,应该够的。先试试看

楼主:
买了就不用弯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低看你自己喜欢了

主要是有人有的话我就可以参考下,省得弯着改来改去高度。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主要是有人有的话我就可以参考下,省得弯着改来改去高度。

这个不会的。还是高一点好。原配的起落架太低了。尾鳍容易碰地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会的。还是高一点好。原配的起落架太低了。尾鳍容易碰地

嗯,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