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盈电调 失控保护怎么工作的?

楼主(2017-10-09):
飞机失控后,还一直有动力控。好盈电调的失控保护在什么时候才起作用?求解!?

网友A:
失控保护跟电调没关系,是接收通电情况下遥控器设置后记录在接收机上的。设置好后当接收机接收不到遥控信号后自动执行记录的失控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失控保护跟电调没关系,是接收通电情况下遥控器设置后记录在接收机上的。设置好后当接收机接收不到遥控 ...

那电调里的失控保护 功能是指的什么意思  ?是指告诉你说可以用控来调失控保护而已么?搞不明白

网友:
电调只有电压保护没有失控保护把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电调里的失控保护 功能是指的什么意思  ?是指告诉你说可以用控来调失控保护而已么?搞不明白

呃~用过很多电调都没发现电调带了失控保护这功能!只有低电压保护模式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电调里的失控保护 功能是指的什么意思  ?是指告诉你说可以用控来调失控保护而已么?搞不明白

那个是指电调没有接收到接收机的信号的时候(比如信号线断了) 电调会默认关闭输出   不信你把正在运转的电调 的信号线从接收机上拔下来 看看电调是不是关闭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