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四轴

楼主(2017-10-09):
有没有知道怎么用F3飞控飞3D四轴

电机:致赢2306
电调:好赢25A 3D电调
飞控:B6-F303
遥控:MZ-24
机架自己做的!
怎么设置飞控?现在一上电电机就叫,想在地面站里看下电机运转的最低怠速  滑块推上去了电机没反应!
  看说明书是说没有油门信号,电调报警

网友A:
最簡的程序是:
1. 先把機子 弄成正常的穿越機~一定要調整好~至少要到順利順手起飛~(電變要先校正好)
2.上一步驟 確定沒問題後~~改一個3段開關~裏頭要有ARM 的選項 (萬一炸機了 馬上上鎖)
3.把飛控 3D 模式選項勾起來
4.電變 改雙向模式
5.油門中立解鎖 (切 三段開關)

倒飛模式  就是 手動模式
油門搖桿中立點死區 可以加大些      ............ 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簡的程序是:
1. 先把機子 弄成正常的穿越機~一定要調整好~至少要到順利順手起飛~(電變要先校正好)
2.上 ...

电调是好赢乐天25A 3D电调    就是双向电调  不能当普通电调用   现在是上电就信号报警  找不到信号飞控里都设置了   想看下正反转   推动滑块电机没反应

网友B:
飞控油门行程是按这个设置的吗?遥控器油门通道也要按这个设置。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电调是好赢乐天25A 3D电调    就是双向电调  不能当普通电调用   现在是上电就信号报警  找不到信号飞控 ...

如果你的電變 可以進入刷寫~
先把3  改成1   ~恢復正常模式~調好機子~再改成正反轉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的電變 可以進入刷寫~
先把3  改成1   ~恢復正常模式~調好機子~再改成正反轉模式

电调不是开源固件   刷不了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B:
飞控油门行程是按这个设置的吗?遥控器油门通道也要按这个设置。

试过了  不行
我回头换个DJI的3D电调试试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试过了  不行
我回头换个DJI的3D电调试试

oneshot啥的关了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oneshot啥的关了没有?

这个电调支持ONESHOT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