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ccucell6平衡充4835d击穿,更换后依然无法充电。恳请大神们帮忙分析故障,谢谢

楼主(2017-10-09):
前段咸鱼收了个accucell 6充电器。卖家卖前态度诚恳加之线材不齐全没法测试,就给确认了,重新买了线材之后发现无法正常充电,遂拆之发现一4835dp沟通管击穿。。买了配件换上还是不行又换了mos和稳压管。。。之后刷了固件,校正电压正常,电流无法校正,1a电流时直接黑屏。恳请大神帮忙分析下问题,和普通b6所用原件有所差异

楼主:
恳请路过大神帮忙分析下故障谢谢

网友A:
影响飞飞机,初中是玩模型。

网友B:
看到那个击穿了,别的元器件需要检查,检查所有电阻。

网友C:
如果是G.T.power问题,可以联系我售后。。。。一直在线,直到问题解决。。。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如果是G.T.power问题,可以联系我售后。。。。一直在线,直到问题解决。。。

Turnigy是GTPower代工的么?

网友D:
LZ刷的啥固件?我以前遇到过类似的问题,后来发现是电路板背面那个MOS管烧掉了,换了一个就搞定。

楼主:
引用 网友D:
LZ刷的啥固件?我以前遇到过类似的问题,后来发现是电路板背面那个MOS管烧掉了,换了一个就搞定。

背后的mos管和稳压管都换过了,还是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到那个击穿了,别的元器件需要检查,检查所有电阻。

大神能大概帮我圈下检测那几个部分吗,我是小白,电路不懂

楼主:
引用 网友D:
LZ刷的啥固件?我以前遇到过类似的问题,后来发现是电路板背面那个MOS管烧掉了,换了一个就搞定。

accucell 6 6a的版本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是G.T.power问题,可以联系我售后。。。。一直在线,直到问题解决。。。

大神怎么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影响飞飞机,初中是玩模型。

哈哈,初衷就是折腾,不折腾怎么有乐趣

网友C:
引用 网友D:
Turnigy是GTPower代工的么?

额   你有TU的充电器吗?

网友C:
我们给你返厂维修,直到还给你一台最新无任何问题的充电器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额   你有TU的充电器吗?

我没有Turnigy充电器,但是楼主的Accucell 6是Turnigy品牌的,我不清楚是不是GTPower代工的,所以有点好奇。如果贵公司可以帮助用户维修非GTPower品牌的充电器的话,那真的是模友之大幸,希望你们可以坚持下去,为中国模友造福!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我没有Turnigy充电器,但是楼主的Accucell 6是Turnigy品牌的,我不清楚是不是GTPower代工的,所以有点好 ...

硬件维修都是没问题的,只是软件电压电流校准比较麻烦,因为不同厂家  软件都是不一样的。。。

如果楼主  是硬件问题  寄给我们,我们可以解决,没一点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硬件维修都是没问题的,只是软件电压电流校准比较麻烦,因为不同厂家  软件都是不一样的。。。

如果楼 ...

返修费多少银子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们给你返厂维修,直到还给你一台最新无任何问题的充电器

软件第三方固件应该可以用,而且已经刷过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返修费多少银子啊?

嗯  不是我们品牌的维修就是实际换料多少钱就是多少钱,不额外收取费用,就怕你这个软件部分我们处理不了硬件是没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