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向一个方向跑是什么问题

楼主(2017-10-09):
前些天开机发现Z轴颤抖,不上也不下,第二天直接就是只上不下,要不就是只下不上,检查发现A轴情况也一样,X、Y轴正常,刚开始以为电脑有问题,换了电脑还是一样,然后怀疑接口卡有问题,把卡卸下用酒精擦了一遍装上,还是一样,并口线也检查了没有问题,今天把Mach3卸了重装,竟然X也出现了同样的问题,Mach3换了几个版本还是一样,但是用USB线控制USB卡又是正常的,现在并口卡的机器完全用不了,也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以前都是好好的,也没动过哪里,忽然就这样了,有没有哪位有过同样的情况,怎么解决,高手也给看看是什么情况,我用的是并口卡,并口卡还是好用,实时性比较好,不像USB卡点动松手了还在走,经常把刀撞断。

网友:
是不是接地出了什么问题产生干扰了......

网友:
进来学习一下

楼主:
买张新卡,正在等待新卡,不折腾了。

网友:
新卡、新线,即可解决

用USB卡挺好用

网友A:
卡坏了,我也试过,而且坏过了2张了,反正便宜,买几个备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卡坏了,我也试过,而且坏过了2张了,反正便宜,买几个备用啊

谢谢,我估计也是卡坏了,已经买了,在路上,我买了大海的卡,不知道好不好用。

网友B:
每根线都接一下正常轴的轴,排除线的问题;
大海的板子我用过,还行。不过感觉还是还是维宏卡稳如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每根线都接一下正常轴的轴,排除线的问题;
大海的板子我用过,还行。不过感觉还是还是维宏卡稳如狗。

这次是在使用中故障的,换过电脑换过线都不行,维宏卡没有四轴所以没法使用。

网友C:
把电机设置里面的step pluse和dir pluse设高点,step pluse: 20 ,dir pluse: 15.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电机设置里面的step pluse和dir pluse设高点,step pluse: 20 ,dir pluse: 15.

谢谢,按照你的方法还是不行,估计真的是接口板挂掉了。

网友C:
那就是接口板的门电路坏了,接口板三轴使用一个门电路芯片,这部分坏了三个轴都会有问题。换一个接口板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就是接口板的门电路坏了,接口板三轴使用一个门电路芯片,这部分坏了三个轴都会有问题。换一个接口板吧。 ...

我的不是三个轴一起坏的哦,刚开始是A和Z,过几天X也出现了同样的问题,现在Y轴还是好的的,所以我也很纳闷,而且X轴之前是好的,我重装了Mach3后就出问题了,所以怀疑电脑的问题,但是换电脑问题依旧,现在搞的不知道哪里出问题,现在就差接口板没换,如果接口板换了还是有问题那就不好玩了。

网友C:
应该是接口板坏了,我遇到过类似问题。

网友D:
检查一下接口板,和驱动器之间的方向信号线。

楼主:
引用 网友D:
检查一下接口板,和驱动器之间的方向信号线。

谢谢,已经搞好了,接口板坏了,已经更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接口板坏了,我遇到过类似问题。

是的,已经更换,现在好了。

网友(2019-03-03):
路过进来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