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起来差不多的桨,没想到差别那么大。

楼主(2017-10-09):
参加中学生航模赛(求“剑鱼号”配置,600MM,有刷动力
),指定的比赛用船。不能大改,我就想那就先换个桨尝尝。
淘宝买了和原装桨一样尺寸和大一号尺寸的两种桨。没想到啊,没想到。换上一样尺寸,外观看起来差不多的桨,船速只能达到原来的1/3左右。而且550有刷电机的发热量也高于原装桨。真是太令人吃惊了。附上两个桨的对比图。
今天又去试船,想起当时淘宝买桨买了两个尺寸的,一个是原装尺寸35,一个是大一号的尺寸39,就把39的装上去试试。我新买的剑鱼号原厂3叶桨一并试试。
结果这个39MM的淘宝桨船可以起滑,速度31公里,原装桨是33公里速度很接近了。而新买的原厂3叶桨表现不佳,速度大约也只有31的样子。
1、原厂3叶和2叶速度基本差不多,是不是说明这船的电机出力已经到头了。只能从减阻入手。
2、而且今天发现直线跑的时候船跳的很厉害,一旦开始跳了,速度就不再提高了,且船尾入水比较深。而转弯的时候船很平稳,不跳,感觉小角度转弯的时候好像比直线跑还快。

在船头压了一个70克的GPS,船还是跳,是不是说明这船就算调整重心也无济于事了。那装压水板会不会改善,压水板会不会增大阻力。
3、这船原装电池大约支持全速跑9分钟,然后就低电保护了,只能慢慢开回来。但就这9分钟里,船速也是随着电压降低而逐渐降低的,能明显感觉到。标称2200的电池,用到低电保护,然后立即用B6充满,能冲进2351的电,这电池也是虚标的。发现这电池标签好像下面还覆盖着一张标签,撕开一看,果不其然,下面那张标签虚标的更厉害,竟然标的3200ma/h
4、水冷改的很成功,连续跑9分钟下来,电机电调温温的,大约30来度。
从左到右,原厂3叶桨,原装桨,淘宝桨(大号)

淘宝桨的速度,真够悲催。其他配置完全一样。

原装桨的速度,相对不错。

网友:
如果是一致的 不至于啊

网友A:
加上水冷散热··买铜桨或者CNC吧·桨叶薄··阻力小··换12V的550高速电机··550有刷的话跑50-60的速度应该是没问题的·····而且550电机配尼龙桨也还是有爆桨的风险```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加上水冷散热··买铜桨或者CNC吧·桨叶薄··阻力小··换12V的550高速电机··550有刷的话跑50-60的速度 ...

550有刷电机跑50-60???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上水冷散热··买铜桨或者CNC吧·桨叶薄··阻力小··换12V的550高速电机··550有刷的话跑50-60的速度 ...

比赛不允许用金属桨。我已经加了水冷。用三叶桨会不会动力更强劲。

楼主:
原厂三叶桨,不知道会不会强一些。

网友:
不会吧?你图片中淘宝那个是快桨,虽然表面粗糙,阻力并不大。你原配的是跟玩具船差不多叶型的慢桨,耗电略少一两安培,不应该比前者快。请仔细检查下是不是淘宝那个螺旋桨拧得太紧,锁住了轴或者锁紧了电机。

网友C:
我目测,tb桨的螺距更大,没有道理比原装航速低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目测,tb桨的螺距更大,没有道理比原装航速低

淘宝桨只能到10码左右,原装的目测能到30+,其他配置完全一样。

网友:
楼主也玩镜子吗?看你名字资深望远镜

网友A:
引用 楼主:
比赛不允许用金属桨。我已经加了水冷。用三叶桨会不会动力更强劲。

换上试试就知道了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550有刷电机跑50-60???

3S跑50-60不是问题··但前提是需要3S的550高速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上试试就知道了啊···

淘宝桨的速度,真够悲催。其他配置完全一样。

网友A:
引用 楼主:
淘宝桨的速度,真够悲催。其他配置完全一样。

还不如二叶桨···要想提升速度就换3S的550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不如二叶桨···要想提升速度就换3S的550电机···

电池规定死的,7节的镍氢电池。我已经买了“格氏”的,电池方面已经算是改到头了。电机很多高级的电机,看评论都说是大扭力低转速,不适合跑船,不敢瞎买。
一样桨形三叶的推力肯定会比两叶大,但是耗电太多,效率低的话也不一定合适(桨叶越多效率越低)。比赛要跑6分钟,耗电太多一则电压下降大后期动力会下降,二则电机发热大,热衰退动力还是会下桨。

所以我想找一款效率高推力大的两页桨。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电池规定死的,7节的镍氢电池。我已经买了“格氏”的,电池方面已经算是改到头了。电机很多高级的电机, ...

有刷电机确实没什么好折腾的···看视频里原装的速度也还凑合··玩玩还是不错的···不过不允许用金属桨就相当于限制速度·尼龙桨高速必定爆桨···原装的塑料桨的强度还不如尼龙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刷电机确实没什么好折腾的···看视频里原装的速度也还凑合··玩玩还是不错的···不过不允许用金属 ...

水冷改完是这个样子,前面的水冷管给电机主要是磁铁散热,后面的散热片给电刷散热,高速跑一两分钟,电机温温的,电调几乎不发热。水冷管的导热硅胶抹得有点难看,电机通风孔都留出了,没堵住。

原装舵系全部换掉,原来是双舵双水刀,而且水刀还是垂直向下的,都是厚塑料片做的,直线跑时水中阻力肯定很大。
换成铝合金吸水舵和铝合金水刀单侧外八装。
左边那一陀黑的是原来的舵架,留着插船号旗,这也是比赛规定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水冷改完是这个样子,前面的水冷管给电机主要是磁铁散热,后面的散热片给电刷散热,高速跑一两分钟,电机 ...

没什么大毛病··其实电机外面那个消磁的铁壳子可以去掉··水冷管直接缠在电机上··已经上胶了就那样吧···要想追求速度··无刷才是硬道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什么大毛病··其实电机外面那个消磁的铁壳子可以去掉··水冷管直接缠在电机上··已经上胶了就那样吧 ...

给儿子中学生科技节比赛装的船,得按比赛规则来改,也就只能这样了。

网友:
船尾是弧形的?

楼主:
是弧形的,装通用部件不太适合,但调好了还是能用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弧形的,装通用部件不太适合,但调好了还是能用的。

如果是弧型的,水刀这样偏装不会产生偏向力矩吗

网友D:
一看表面就知道原配的好,起码摩擦阻力小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什么大毛病··其实电机外面那个消磁的铁壳子可以去掉··水冷管直接缠在电机上··已经上胶了就那样吧 ...

刚刚去试船了,最快速度只能达到30出头一点点,发现几个问题。
1、水刀好像入水太深或者太大了,转弯减速很大。右转时舵打向水刀方向,两者共同形成一个漏斗区,把氺兜住了。回来已经把水刀调高,下次再试试看。
2、船的重心要靠后,电池顶到底,转弯才不会插水,但这时船有些发跳,偶尔甚至船会跳离开水面,影响船速。是不是需要装压水板?或者在慢慢微调重心。
3、船对重量很敏感,今天为了测速度,放了一个72克的GPS在上面,就能明显感到船跑起来更吃力,速度降低。由此想到我给电机加的水冷不应该用铜管,用铝管会轻十几克。
4、“格氏"电池效果相当明显。“格氏"电池虽然比原装电池重,但一块没充满的“格氏"电池也比刚刚充满的原装电池跑的快,明显快,连旁边的围观群众都看出“格氏"跑得快来了。
5、电机水冷把电机前半部磁铁附近的温度控制得很好,但电机后半部电刷附近只靠散热片和内部风冷,由于船是密封的整体,所以空气冷却效果不佳,电机后部温度比较高。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是弧型的,水刀这样偏装不会产生偏向力矩吗

所以我把水刀拗了一个角度,让水刀尽量和船航线方向平行,只能尽量。

网友:
看样子,只能在减小阻力和重量上下功夫了
另外,比赛前,给船底打层腊,也不错~

楼主:
电机水冷把电机前半部磁铁附近的温度控制得很好,但电机后半部电刷附近只靠散热片和内部风冷,由于船是密封的整体,所以空气冷却效果不佳,电机后部温度比较高。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一看表面就知道原配的好,起码摩擦阻力小嘛

鲨鱼皮阻力大吗?

网友E:
引用 楼主:
淘宝桨的速度,真够悲催。其他配置完全一样。

打空泡没能进入起滑状态。主要是船没调好,一旦起滑了……两个桨参数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E:
打空泡没能进入起滑状态。主要是船没调好,一旦起滑了……两个桨参数不同。

打空泡什么意思,桨全部没入水下的。
第一次做竞速船,我应该怎么调船?

网友C:
不知道为什么,我只能看原装桨那个视频,老头乐那个我看不了,听水爬兄的描述,
应该就是螺距增大导致的打空泡,说白了就是半浸桨,没有进入到理想的工作深度
可以根据试航姿态,选择将重心适当前移,增加出轴高度,安装压浪板也有效果,更简单粗暴的方式是提高电机转速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知道为什么,我只能看原装桨那个视频,老头乐那个我看不了,听水爬兄的描述,
应该就是螺距增大导致的打 ...
老头乐“可以看,你要不刷新下试试,帮我看看,问题出在哪儿?
谢谢,我明天按你的建议试试按说半浸桨,就算全浸装法,也能够产生较大推力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刚刚去试船了,最快速度只能达到30出头一点点,发现几个问题。
1、水刀好像入水太深或者太大了,转弯减 ...

1.不防拆了水刀
2.如果还有可能的话把轴系调整一下··电机尽量往下装·调整出轴角度·多调几个角度试试看哪个效果最好··如果不能调只能这样了···使用电池来调整重心不会很理想
3.重量确实有些影响··但是散热大多用的都是铜管··铝管不怎么好弯而且有些脆··一个水冷管也增加不了多重
4.好电池肯定不一样··但用在这样的玩具船上有些大材小用··550电机而已··只要电压、电流能达到要求其实什么电池效果都是一样的··
5.电机发热是正常··好的无刷电机线圈可以承受很高的温度··一般电机前端温度较低··所以水冷部分要靠后··前提是你确定水冷系统畅通,出水口有水流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1.不防拆了水刀
2.如果还有可能的话把轴系调整一下··电机尽量往下装·调整出轴角度·多调几个角度试 ...

1、水刀是今天才装的,昨天的视频里没有水刀,没水刀必须小心的转弯,稍微急了容易调头。不过今天跑的情况看,水刀的阻力还是明显的直线感觉没昨天快,而且转弯减速太大,水刀可能太深,我已经调浅了点,明天再试试。
2、轴系船买过来就是粘死的,要改的话太伤船体,而且我也不太会调,就不去动它了。
3、
4、电池对速度的影响我是始料未及的。估计是原装电池实在太差了。
5、水冷工作很正常,跑的时候能看见水从出水口喷出来。
这船原设计进水口在船底,跑的时候看不见喷水,水管里能看见水,估计流速比较慢。我改从吸水舵进水,水流一下就很大了,喷得老远。

桨的问题我还是没有解惑。我在想会不会有这这可能,电机扭力不足,淘宝桨螺距大,转速上不来,效率低下。如果速度上来了,说不定这个桨反而更好用。至少做工看起来比原装桨好一些。

网友:
引用 网友A:
3S跑50-60不是问题··但前提是需要3S的550高速电机···

emmmmm你这个能跑50-60的高速电机,空载转速是多少吖?

网友F:
沒有看完各樓層,看到多少說多少。

6分鐘賽事是繞圈賽,難免意外翻船,在甲板靠左側黏一塊泡沫就可自動翻正,保證能繼續作賽,應算是小改。

水刀在直線航行時與水沒接觸,不產生阻力,阻力就是航速低及耗電。

你照片左面那個槳懂磨的話也可以相當好,但無為折騰,大槳耗電多的提早電池耗盡不會有好成績,備好幾個不同直徑的試驗,找出能跑6分鐘的。

馬達方面高轉速不等於優勢。

電器效率、槳效率、負荷等各方面都適當才是優勢。

楼主:
引用 网友F:
沒有看完各樓層,看到多少說多少。

6分鐘賽事是繞圈賽,難免意外翻船,在甲板靠左側黏一塊泡沫就可自動 ...

恩,好的。

网友:
更正:你的船用正槳,泡沫需黏在右邊。

网友:
引用 楼主:
1、水刀是今天才装的,昨天的视频里没有水刀,没水刀必须小心的转弯,稍微急了容易调头。不过今天跑的情 ...

不是电机扭力不足,而是断阶部分起滑前阻力大(致使桨面压力大),加上转速过快,从而造成液体气化(即打空泡)。打空泡也与桨叶剖面形状、直径、盘面比等因素有关。

网友E:
引用 楼主:
打空泡什么意思,桨全部没入水下的。
第一次做竞速船,我应该怎么调船?

550电机瓶颈是碳刷,电流难以持续超过20A(约数),而可更换碳刷550比较少见。以前有个说法550选27T左右的(那是主要是6cell 7.2v)。如果不清楚T数,可以根据空载电流去判断,一般挑选1.5A以上2A以下的适合跑速度。空载电流高于2A的使用难度很大,除非你的船调得又轻又快,而且碳刷要做水冷。空载电流小的550可以增加进角以提高输出功率。
调船不外乎搞船底、调船姿、出轴、配桨、减重减阻……

楼主:
引用 网友E:
550电机瓶颈是碳刷,电流难以持续超过20A(约数),而可更换碳刷550比较少见。以前有个说法550选27T左右 ...

没什么经验,不知道瓶颈在哪里。

楼主:
引用 网友E:
550电机瓶颈是碳刷,电流难以持续超过20A(约数),而可更换碳刷550比较少见。以前有个说法550选27T左右 ...

帮我看看这款550电机合适这条船吗?

超高速蓝色550马达,船模车模通通拿下!

12V 15000转/24V 30000转

以下有详细的测试曲线图和参数值,详细图表,请耐心审阅。含扭矩、功率等参数

电压范围:6-24v

实测:7.4V 电流1.1A;12V 电流1.27A;24V 电流2.55A

从电流就可以看出,很牛掰的!使用电源请使用锂电池、电瓶,如果使用适配器请使用5A以上的电源(10A以上为佳)

轴径:3.17mm,圆轴,出轴长:10.5mm

外径:36mm,机身长:57mm,台阶高度:4mm

安装孔:距离25mm,3mm螺丝孔

重量:200克

网友:
引用 楼主:
帮我看看这款550电机合适这条船吗?
超高速蓝色550马达,船模车模通通拿下!
12V 15000转/24V 30000转 ...

这个电机如果一般跑跑没问题,甚至水冷都不用做,但比赛的话转速还是差点。你找下7.2v 17000以上相当于12v 两万多转以上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没什么经验,不知道瓶颈在哪里。

550最容易烧的是碳刷,还不如那些可换碳刷的540/480电机的电流大。如果规则允许……换电机后盖

楼主:
引用 网友E:
550最容易烧的是碳刷,还不如那些可换碳刷的540/480电机的电流大。如果规则允许……换电机后盖

找不到合适的,电机就用原装的,电调换成50A的了,原装是30A。
其他方面就从减重,重心,方面入手。希望船速能超过35,接近40就很满意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找不到合适的,电机就用原装的,电调换成50A的了,原装是30A。
其他方面就从减重,重心,方面入手。希望 ...

电机参考下这个(可惜是尼龙后盖)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f-9e18-368a99ce1ee5

你可以试一下图中红色的桨,这个桨与中速的550可以说是百搭的,你还可以测试图中D38 D40,测试出合适的桨。

楼主:
从左到右,原厂3叶桨,原装桨,淘宝桨(大号)

今天又去试船,想起当时淘宝买桨买了两个尺寸的,一个是原装尺寸35,一个是大一号的尺寸39,就把39的装上去试试。我新买的剑鱼号原厂3叶桨一并试试。
结果这个39MM的淘宝桨船可以起滑,速度31公里,原装桨是33公里速度很接近了。而新买的原厂3叶桨表现不佳,速度大约也只有31的样子。
1、原厂3叶和2叶速度基本差不多,是不是说明这船的电机出力已经到头了。只能从减阻入手。
2、而且今天发现直线跑的时候船跳的很厉害,一旦开始跳了,速度就不再提高了,且船尾入水比较深。而转弯的时候船很平稳,不跳,感觉小角度转弯的时候好像比直线跑还快。

在船头压了一个70克的GPS,船还是跳,是不是说明这船就算调整重心也无济于事了。那装压水板会不会改善,压水板会不会增大阻力。
3、这船原装电池大约支持全速跑9分钟,然后就低电保护了,只能慢慢开回来。但就这9分钟里,船速也是随着电压降低而逐渐降低的,能明显感觉到。标称2200的电池,用到低电保护,然后立即充满大约能冲进2220的电,这电池也是虚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机参考下这个(可惜是尼龙后盖)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2013.1.0.0.19d1673fyJsWOg&s ...

买了你推荐的电机,装上没效果。和原装电机速度一样。

网友E:
引用 楼主:
买了你推荐的电机,装上没效果。和原装电机速度一样。

是俩电机转速相近还是电机转速不同而船速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是俩电机转速相近还是电机转速不同而船速一样?

转速没法测,但感觉转速一样。现在已经换了另一种电机,动力确实强了,但插头发热。电池续航只能达到原来的一半了。

而且新电机碳刷磨损很大,搞得船舱内都是黑色的粉末。
已经淘宝买了XT60插头,准备全部换掉。这周末就比赛了,但愿不要出意外。

网友:
引用 楼主:
转速没法测,但感觉转速一样。现在已经换了另一种电机,动力确实强了,但插头发热。电池续航只能达到原来 ...

你的船还跳么

楼主:
我加厚了后部中间部分的船底,相当于抬高了出轴,现在不太跳了。这周末比赛。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加厚了后部中间部分的船底,相当于抬高了出轴,现在不太跳了。这周末比赛。

Good luck

网友:
楼主,我现在也在跑这个项目,这条剑鱼号是仿n年以前的德国玩具船的,这条船桨入水深度太深,可以尝试把电池前移,另外给最后一个台阶装楔子有利于改善桨入水深度

网友G:
引用 楼主:
我加厚了后部中间部分的船底,相当于抬高了出轴,现在不太跳了。这周末比赛。

我们杭州也这周比赛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们杭州也这周比赛

我就是杭州,在低碳科技馆。

楼主:
比赛比完了,发挥还算正常,没大的失误。成绩还没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