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炸机后的粘法

楼主(2017-10-09):
请问,这种裂开的口子应该用什么胶粘呢?泡沫胶涂不进去,是不是要用热熔胶啊?谢谢啦!

网友A:
取一小段碳片蘸胶水或者说先把胶水涂在碳片上,再用碳片上的胶水涂到缝隙中。用热熔胶除了增加重量对粘结起不到多大的作用,仅供参考

网友:
楼上正解!万万不能用热熔胶!

网友:
轻轻扯个口就能挤进去了

网友B:
掰开涂泡沫胶。不要用热熔胶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掰开涂泡沫胶。不要用热熔胶

试了,掰不开啊,而且怕再用力掰就掰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取一小段碳片蘸胶水或者说先把胶水涂在碳片上,再用碳片上的胶水涂到缝隙中。用热熔胶除了增加重量对粘结起 ...

好的,回来我试试,这样粘好以后是不是还需要用碳片从外边固定啊?

网友C:
环氧树脂, ab胶. 有部分3分钟干的ab胶是不会腐蚀泡沫的, 用之前先找一小块泡沫测试. 我一直都是用ab胶修这种.

楼主:
引用 网友C:
环氧树脂, ab胶. 有部分3分钟干的ab胶是不会腐蚀泡沫的, 用之前先找一小块泡沫测试. 我一直都是用ab胶修这 ...

谢谢,我研究下

网友:
泡沫胶用不好还不如热熔胶,泡沫胶一定要晾一会,稍微干点再对接,热熔胶也有好坏,好的热熔胶粘结位置比较软,也很结实,这是魔鬼练习机,热熔胶那些重量微乎其微,胶打上,冒出来的刮平,基本就完美了

网友D:
买点注射器和针头备着,这种裂开了我都是用注射器把泡沫胶打进去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试了,掰不开啊,而且怕再用力掰就掰断了!

你不掰开胶水进不去什么胶也粘不牢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买点注射器和针头备着,这种裂开了我都是用注射器把泡沫胶打进去的

这个办法好,感谢!

网友:
用年度大的 最好泡沫胶

网友:
环氧胶水··混合后加热一下胶水会很稀·跟水一样···提前准备好牙签和胶布··胶水加热后直接倒几滴到缝隙上用牙签轻轻往缝隙里塞一下··压紧后用胶布临时固定··因为环氧胶干的慢··你不可能一直用手捏着···等胶水干了撕掉胶布···全透明的胶水··不影响美观

网友E:
用注射器 大针头 效果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注射器 大针头 效果很好

注射器已在路上,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买点注射器和针头备着,这种裂开了我都是用注射器把泡沫胶打进去的

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