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灵] 精灵三a电机固定底座掉了 怎么装?是要换新还是螺丝胶

楼主(2017-10-09):
直接插上有晃动 让我拆下来了 这个要怎么搞 求大神?!!

网友:
原来底座是分体的啊,这成本省的……    你只能用胶水粘了

网友:
还真没见过这样

网友A:
没有螺丝固定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螺丝固定吗

没有螺丝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螺丝固定吗

四个孔是固定底座的跟电机没有螺丝位

网友:
我隐约看到侧面有顶丝哦···

网友:
我也隐约看见,座子的四个孔内有螺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