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各位前辈,航模头轻可否这样解决?

楼主(2017-10-10):
电池仓向机头靠近到了极点,机重已经近700克,推力最大650克。不敢再加配重。可否把平尾换成升力翼型?

网友:
简单说,不能。

头轻问题的来源是飞机重心和气动中心(简单理解就是升力点)不重合。飞机的重心在气动中心后面,这样重力向下,升力向上,机头就抬起了,所谓头轻。
你要是尾翼用升力翼型,用的好把气动中心后移和重心重合自然就没问题。
但是,以前气动中心就是机翼的升力点,现在变成了机翼的升力和尾翼的升力的合力点,任何一个升力的变化都会导致气动中心变化,和重心就不重合了。

老老实实的加机头配重吧。航模推重比0.5都可以。真飞机推重比0.3都照样飞。
还有,你垂、平尾面积太大,可以减小,机头可以加长一些。所有舵面都太大。翼尖是废重,没任何用处。传统的上单翼就很好了,新手在没有基本知识的情况下不要瞎做飞机,飞不好打击积极性,说你做的不好还是打击你积极性,遭罪的是自己。

楼主:
谢前辈指教,我这就去配重!

网友:
造成头轻的根本原因是两个尾翼舵机都安装在尾翼上了,设法把舵机前移到主翼下面就可以了也不用再额外加配重了。

网友:
机头弄个配重块吧

网友:
看了楼主的模型和不错,我认为最好是把舵机前移,估计你的电池还要往后,祝愉快。

网友A:
这个翼尖,失速妥妥的。楼主百度一下“运12运输机”,那个翼尖形状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翼尖,失速妥妥的。楼主百度一下“运12运输机”,那个翼尖形状很好。

原来想做个仿刀锋练习机,翼尖兼上反,运12运输机的翼尖是下反,正相反啊!前辈能具体指教一下失速的机理吗?望不吝指教!

网友:
把你的平尾减小一点就可以了。飞机调重心要做减法而尽量不做加法。舵机前移也可以,工作量稍大一点。

网友:
屁股的魔术板,换成3mmepp!再用碳片增强,不喜欢配重,喜欢在可以减重的前提下,尽量减重,实在没办法再配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