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F4的黑匣子没有数据记录

楼主(2017-10-10):
最近装了一个250轴距的F4,装完以后在测试飞行的时候没有黑匣子数据记录,导致调参没有参考,请问一下这是为什么?下面是我的设置

我用了这两个卡测试都不行

黑匣子和SD卡支持都打开了

遥控器设定是解锁就打开黑匣子

页面也显示能找到存储卡

我发现每次格式化以后插卡就会直接占用将近一半的容量,不知道存的是什么,8G和32G的卡都是这样

存储卡里的数据就是这么一个文件,在飞完一圈以后也是这样

卡的格式是FAT32

测试了很多次了,都是这样,请问是哪里出问题了?

网友A:
黑匣子数据要通过飞控才能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黑匣子数据要通过飞控才能看

能问一下具体步骤么?我用Betaflight - Blackbox Explorer,读取存储卡里那个文件,但是根本读不了

网友B:
可能在首页上要打开Blackbox这个选项

网友:
把黑匣子解锁先去掉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能在首页上要打开Blackbox这个选项

已经打开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问一下具体步骤么?我用Betaflight - Blackbox Explorer,读取存储卡里那个文件,但是根本读不了

打开图片里面那个BLACKBOX选项,然后把黑盒子开关全拉成绿色也就是一直启用,清空内存卡,应该就行的。我之前用是不需要启用黑盒子开关的,不过我用的是F3,你试下吧

楼主:
我知道是为什么了……在测试的时候我发现有很多次我插卡没有在软件里识别出来,识别出来以后飞一会回来链接软件看卡又不识别了,所以我怀疑是卡槽松了,然后我把TF卡背面粘了胶带增加厚度固定,问题就解决了……
不过我还是想问一下,我明明下载的是Betaflight - Blackbox Explorer,怎么打开之后左上角显示的是CF的黑匣子?

网友C:
我的是飞控始终识别不了TF卡,调参软件也看不到TF卡,更看不到容量。

网友(2018-11-18):
引用 网友C:
我的是飞控始终识别不了TF卡,调参软件也看不到TF卡,更看不到容量。

我也是,老哥你解决了嘛

网友(2019-10-04):
原来是硬件的问题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