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一下,转接口要怎么接,总不能插卡金属棒呀

楼主(2017-10-10):
3月份晒我的开箱贴之后,一直没闲着。只不过没搞出个所以然,所以没发新帖子子。最近又遇到问题了。手头的foxeer摄像机有一个USB转图传视频线里面红黑,黄黑。两对线,同品牌的图传那边是个六针接头看似从针脚上能和摄像机这边的外接线匹配上。但问题是白色的四针接头和黑色的两针接口之间怎么在不破坏结构的情况下把它们接起来?其实如果把针脚拆出来,把里面的金属夹拔了,线虫还是可以的,但思前想后,总不想破坏设备,所以想请教请各位大神是不是把黄色和黑色的线连接好就可以让摄像机变成摄像头(感觉按道理讲,黄黑应该是视频输出和食品线,红黑是普通地线和电源但我并不知道线序是不是猜对了),另外大神谁有更好的连接办法,总不能在黄黑线口之间插金属棍儿吧。

网友A:
把插头换成一样的去啊,剪刀一剪就完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插头换成一样的去啊,剪刀一剪就完事

这样是简单。可两个东西都一次性了,就是因为不想破坏接口,所以才伤脑筋,还有更好办法没有?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样是简单。可两个东西都一次性了,就是因为不想破坏接口,所以才伤脑筋,还有更好办法没有?

都换成futaba插头不就可以了拔插了嘛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换成futaba插头不就可以了拔插了嘛

还可以这样,原来没用过,一直穷,不敢接触他家的东西。

网友B:
剪掉插头,自己焊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剪掉插头,自己焊个

好吧

网友C(2018-04-09):
自己换个插头啊 买2.51的3P胶壳和插针插簧 自己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自己换个插头啊 买2.51的3P胶壳和插针插簧 自己换

谢谢,已经解决了,我后来用大头钉搞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