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买一款飞控,选哪个好呢?

楼主(2017-10-10):
在naza-h和pixhawk之间徘徊,哪个好呢?大家有没有建议?

网友:
nazah比较稳定

网友:
dji有过稳定的飞控吗?

网友:
一个开源一个不开源,简单易学NAZA,懂开源的话调pix

网友A:
dji直升机飞控被DJI抛弃好多年了,连调参软件都下不到。装上了,也就是有个定高、有个定点,其它全无!

楼主:
引用 网友A:
dji直升机飞控被DJI抛弃好多年了,连调参软件都下不到。装上了,也就是有个定高、有个定点,其它全无!

我觉得也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