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船用电池问题

楼主(2017-10-10):
现在考虑两种电池,一种是18650电芯组装成电池组,一种是喷农药机上用的锂电池,那种好呢!

网友:
哪种船?竞速还是像真?

网友:
像真船什么电池就可以  跑速度用高C锂电池

楼主:
自制打窝船,不要求速度,时间越长越好,

网友:
两种电池都不便宜,而且多是二手

网友:
还是锂电吧 其实电瓶也可以

楼主:
我目前用的是两块6v,4.5ah电瓶,最多就跑10分钟,电机是540,55t

网友:
某宝搜三元锂电池车用的!比电瓶好用的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目前用的是两块6v,4.5ah电瓶,最多就跑10分钟,电机是540,55t

4.5ah  540  55T 6v又不是12V,少于一个钟都算耗电了,你怎么这么能耗电。请问用了多大的桨?

网友:
以前拖船   也是6V4.5AH的 两块电池  单550电机 能跑二十来分钟啊     会不会是楼主的电机功率太大

网友:
拖船长70左右   宽23   太古拖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