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个硬件方面的解决方案?

楼主(2017-10-10):
本人打算将四轴回传到mission planner的图像投到一个大屏幕上去,请问各位前辈有过类似的实践吗?

楼主:
没有人来看看吗

楼主:
各位模友来看一看哦

网友:
这个没用技术问题

楼主:
请问你对这个问题有什么想法吗?中间不知道该如何实现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你对这个问题有什么想法吗?中间不知道该如何实现

分享回传的信号有什么困难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你对这个问题有什么想法吗?中间不知道该如何实现

接收设备直接接投影仪。

网友:
电脑接投影仪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收设备直接接投影仪。

接收设备在室外,而投影仪这套应该是在室内的,就是这个环节不知道该如何打通

楼主:
电脑做地面站在室外,但投影仪这套设备放在室内的,就是不知道这两个东西该怎么连起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接收设备在室外,而投影仪这套应该是在室内的,就是这个环节不知道该如何打通

WIFI转发或者网络共享,还有就是射频发射。图传接力也可以呀。

网友:
有的网吧使用vga转网线设备,价格不贵还高清,距离能几十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