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尾桨螺距问题

楼主(2017-10-10):
700级直升机皮带传动,自认为皮带已经很紧了,但是在把大桨卸了只有尾桨的情况下电机起转,手拿飞机大幅度左右摆动,模拟急推螺距,发现皮带打滑。
我在调尾螺距行程时都是两边到头,后来实测螺距两边都+-26度的螺距了。
请问尾桨的螺距是要控制在15度以内吗,还是都到头。
反正15度以内实测皮带不会打滑。
多谢解答!!

网友:
改压带轮

网友A:
尾桨没有个30度都很难有力,绝对的不是角度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尾桨没有个30度都很难有力,绝对的不是角度问题。

你的意思是左右行程必须到头吗,但我觉得螺距太大,桨的阻力会加大,产生的推力不多,肯定有一个最佳的螺距值。我看过一个帖子,直升机大桨螺距15度以内,越接近15度效率越高,超过15度就会产生乱流,阻力变大,效率降低。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的意思是左右行程必须到头吗,但我觉得螺距太大,桨的阻力会加大,产生的推力不多,肯定有一个最佳的螺 ...

那是大桨……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是大桨……

那尾桨应该怎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的意思是左右行程必须到头吗,但我觉得螺距太大,桨的阻力会加大,产生的推力不多,肯定有一个最佳的螺 ...

实际飞行中尾桨根本用不了那么大的角度    只是瞬间补偿的时候用的角度大   你行程太小的话补偿的时候不够角度   会甩尾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尾桨应该怎样

参考陀螺仪设定,左右到低,

网友:
尾巴劲儿吃大了肯定比小了要容易打滑呀,看看加个压带轮或者改轴传吧,也可以再拉紧一下皮带

网友:
還是要用到所有的行程
不然瞬間不夠用
大右舵會打滑就調小速率
皮帶機就是這樣

网友C:
皮带磨损怎么样 固定齿轮的机密螺丝之类的东西有没有松动

楼主:
引用 网友C:
皮带磨损怎么样 固定齿轮的机密螺丝之类的东西有没有松动

打滑皮带磨损的很严重,后来又换了条新的,依然大螺距会打滑,轴啥的没有松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