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斯遥控器FS-GT3C,用在单向电调上的设置问题

楼主(2017-10-10):
福斯遥控器FS-GT3C,用在双向电调上,没问题,很好。但是用在单向电调上,设置就有问题,大家都是怎么设置的。
抢控油门扣到底相当于板控的100%油门,放松油门相当于50%,推到底相当于0%。
那么问题来了,如何才能把抢控松掉油门时的油门输出量变成0%?
说明书说,偏移量最多只能30%,也就是松掉油门,油门最少也有20%的输出量。
这就尴尬了,只有把板机往前推,才能使电机停转。
不知到是不是我的设置有问题,请知道的魔友不吝赐教。福斯遥控器FS-GT3C官网地址

楼主:
现在遥控器这么设置,其他项保持默认值,电机能工作。但我觉得这不是正常的设置,只是变通的办法。

网友A:
遥控要设置吗?不需要吧?
设置电调油门行程应该就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遥控要设置吗?不需要吧?
设置电调油门行程应该就可~

这种有刷电调如何设置油门行程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种有刷电调如何设置油门行程

常规做法是遥控器拉满油门,电调上电,听到第一声响,松开油门,断电再上电。
不过各个品牌的电调可能都不一样,需要说明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常规做法是遥控器拉满油门,电调上电,听到第一声响,松开油门,断电再上电。
不过各个品牌的电调可能都 ...

电调是套材里的。不知道品牌,淘宝也搜不到,也没用说明书。
我按你的方法试试看。

网友B:
没用过你图上这种,
我的有刷电调是这样设置的,先给电调上电,指示灯闪烁,然后开控指示灯长亮,自动识别中位。
你可以尝试一下,看看有没有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用过你图上这种,
我的有刷电调是这样设置的,先给电调上电,指示灯闪烁,然后开控指示灯长亮,自动识别 ...

这个办法不行
只有这一项,对电调有效。但这一项是调感度的。

网友C:
我有一个乐迪枪控,情况和你一样一样的。 我捣鼓一下午,终于搞定。  油门量负50,油门反向。用起来刚刚的,每个电调都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有一个乐迪枪控,情况和你一样一样的。 我捣鼓一下午,终于搞定。  油门量负50,油门反向。用起来刚刚的 ...

我油门可调整量只有30.

网友:
你试试油门量负15,油门反向。

网友:
可以搞好,就是蛮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