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架复合材料UAV载机的制作三部曲(第一部)彩云南OMG

楼主(2017-10-10):
好久没有上论坛,最近一直在制作一架全复合材料的载机,现在第一阶段算是已经完成了。介绍不到位的地方还请大家多多见谅。本贴不涉及任何厂家商家广告,仅献给爱好飞机,喜欢动手的朋友!

想要自己做一下飞机,就先要有飞机的图纸,当然很多高手凭借着自己的双手随便用木头、泡沫也可以搞出一个不会飞的飞机(这里我们简称:原模,也可以叫:阳模)如果你打算制作一架复合材料的载机,那么你需要对你设计的载机前期做很多的各方面实验。不允许后期来做修改。我们今天就以相对于金属模具比较便宜的复合材料模具来说吧!载机的验证我就忽略过了,我们直接来看制作的工艺和方法:

一:处理好原模(阳模)
这里我就不上图了。大家可以用任意的材料来做飞机的原模,我个人是采用木头+原子灰来制作的。把原模表面处理得很光滑,够结实为标准。

二:搭建模具法兰边

不管是机翼、机身、小翼、我们都需要采用合模,那么就要分模处理、分模的标准就是以图片中的方法。机身、机翼、小翼都采用上下分模。我用的是层板来处理法兰边,并且再用钢珠来做合模的定位。

三:修边、打脱模剂和脱模蜡

搭建完法兰以后,我们需要对所有模具面进行修边,然后上脱模蜡或者脱模剂,这里我是选择了先上脱模剂再上蜡。在上脱模剂或者蜡的时候需要仔细认真。不用打多,但是需要打到位。特别是边边角角的地方。为了脱模不难,我打了4次脱模剂和2次蜡。

四:喷涂模具胶衣

模具胶衣比较粘,可以使用刷子刷涂或者喷枪喷,我都有试过,用喷枪是最好的选择,不仅喷涂的胶衣层厚度很均匀,并且还省胶衣,买了好多喷漆的喷枪,用1-2次就不行了,推荐大家买美国这个喷枪,省心啊。胶衣层需要有一定的厚度,所以我分开进行2次喷涂。第一次喷涂主要为了不漏底就行,等待第一次喷涂的胶衣半固化的时候我再进行第二次的喷涂,第二次就要仔细一点了,不要喷涂得过多,千万不要发生胶衣流挂的现象发生。这个是我喷涂好的。

五:根据自己选择的树脂类型不同,都有不同的制作方法,这里我就以我自己用的树脂来做介绍了。市场上有很多体系的树脂,大家都可以去了解了解。不要盲目的去使用。不好的树脂会导致固化以后收缩率比较大。从而导致模具变形量增加。精度什么的也就别说了。

用了很多家的树脂最终我选择了一家比较不错的,这里为了避免广告嫌疑我就不多介绍了,主要的是介绍模具的制作。等待模具胶衣半固化(半固化状态是用手摸上去可以留指纹但是不粘胶)以后我们开始继续。我们选择了100克的短切毡作为模具胶衣与积层的链接,这样做是为了让模具胶衣能够有比较不错的强度。通过学习了1年多,我看了很视频。也有不用这个偶联树脂的,直接用积层树脂做的。效果也都差不多。

六:等待偶联层固化以后我们就可以开始积层了,积层是为了让模具有一定的厚度从而强度会很好,在积层的时候我们可以用比较厚一点的短切毡来搞,在制作这个模具中,我用了400克的短切毡来做铺层,可以根据模具的大小来铺,小模具就4层足够了,大一点的模具就根据自己的经验来搞了。反正对于模具来说肯定是越牢固越好。

从图片中可以看到,我积了很多层了。机身机翼最少15层,小翼比较小 我就积了6层,积层完了以后就是等待,等待,,,。。等待树脂完全固化以后就可以开始继续制作另外一面了,深黄色的刚刷的,浅一点颜色的是已经固化的。。建议大家最好能让树脂固化24小时以后再继续。

七:拆开法兰和支架,继续制作另外一面。

等固化以后,可以拆开法兰和支架,拆的时候就要注意了,我们飞机的阳模(原模)是不能拆出来了,只是把法兰和支架拆了,这个脱模效果是很好很不错的。所以可以让我轻松的脱模。拆完以后,就是继续重复之前所有的一切,搞一架飞机确实不容易,现在才真正体会到很多商家为什么一架全复合材料的载机要卖那么贵了。

八:继续制作另外一面
还是和之前一样。打脱模剂--然后喷涂胶衣--铺设偶联层--铺设积层

说得简单,看着也不难。。很多视频和介绍里面都是这样的。我自己看的时候也和大家一样,觉得很简单,但是真正自己做的时候真TM还不是这么回事。。喷胶衣、偶联层、积层。看似不怎么,但是也花费了好几天的时间。每做一步都很小心,怕一个失误就导致所有的失败。。好了 等待固化吧,,继续睡觉,,,,

九:拆模、修边

这个时候可以把原模从模具中拿走了,这里需要提醒一下各位,选择好脱模剂和打脱模剂要到位是很重要的,不然最后脱模的时候很困难,从而导致脱模会损伤模具或者产品。从上面的图片可以看出脱模出来的模具表面还是很不错的,亮亮的。到目前为止所有的模具制作工程结束。如果大家喜欢的话就多多的给于回复,大家的回复才是我发帖奉献的动力!!总共分为三部曲,从模具制作,再到制作飞机、最后试飞。所有大量的数据都会陆续更新,希望大家给于支持与鼓励。

彩云南OMG 献上!

网友A:
学习了 最近也在做复材 实际真是难 麻烦

网友:
厉  厉    厉   厉害了

网友:
局部…先试着做

网友B:
期待楼主复材飞机制作,学习怎么消灭气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学习了 最近也在做复材 实际真是难 麻烦

确实是的。。。不做不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A:
学习了 最近也在做复材 实际真是难 麻烦

确实不容易的  谁做谁知道!!!加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期待楼主复材飞机制作,学习怎么消灭气泡。

如果做飞机的话 其实很简单的  不用刻意的去消除气泡。。通过抽真空是可以解决的!我用的是手糊袋压

网友C:
楼主做好安全防护,做这些复古材料的过程中是有毒的,油漆或者胶水这些都有刺激性,纤维布容易造成皮肤过敏起疹子,一定要注意防护

网友D:
这是要开厂的节奏啊,普通玩家光那些模具都弄不起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是要开厂的节奏啊,普通玩家光那些模具都弄不起啊

本来就是工厂的

网友:
好贴,参考学习啦,改天我的也尝试弄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做好安全防护,做这些复古材料的过程中是有毒的,油漆或者胶水这些都有刺激性,纤维布容易造成皮肤过敏 ...

谢谢提醒。。。我对玻璃纤维已经适应了!一开始被扎得可惨 现在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是要开厂的节奏啊,普通玩家光那些模具都弄不起啊

其实自己也可以搞的   树脂什么的 可以买便宜一点的。。这个花钱不多 最主要是时间和耐心

网友E:
引用 楼主:
如果做飞机的话 其实很简单的  不用刻意的去消除气泡。。通过抽真空是可以解决的!我用的是手糊袋压

      还是手糊袋压省事,抽真空是比较费事的,首先真空泵不便宜,其次操作工序很费事..................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提醒。。。我对玻璃纤维已经适应了!一开始被扎得可惨 现在好了!!

如果手臂之类的地方搞上了纤维,用透明胶带缠绕手臂再撕掉,毛毛可以拔出来,效果不错

网友F:
楼主厉害,专业人士

网友G:
法兰边怎么搭建,,这么关键的步骤,不知能不能放出来

网友:
看了将近10分钟,看完整贴,对楼主佩服道五体投地!期待早日把后两部也做出来!

网友H:
强大!这个必须顶!

网友I:
复材易购~最后还是整体裹层碳布再抽真空一次比较稳妥。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还是手糊袋压省事,抽真空是比较费事的,首先真空泵不便宜,其次操作工序很费事.......... ...

真空泵真不贵呀!飞越的也就1000左右就搞定了!手糊袋压是省事,但是问题也会比较多。

楼主:
引用 网友G:
法兰边怎么搭建,,这么关键的步骤,不知能不能放出来

等帖子顶上去我会继续放图和文字说明的谢谢回帖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I:
复材易购~最后还是整体裹层碳布再抽真空一次比较稳妥。

嗯嗯嗯!我就是用他们家的树脂,模具材料也是他们家的,没想到您也在用?

楼主:
引用 网友H:
强大!这个必须顶!

谢谢回帖,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厉害,专业人士

第一次做,真心的第一次,多动手,其实不难的!

网友:
三更半夜的 拜读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嗯嗯!我就是用他们家的树脂,模具材料也是他们家的,没想到您也在用?

没用过他们家的,但是关注过。他们提供的方法对于航模无人机这类东西来说还不够完善,或者说不对路子。比如飞翼,如果按照上下两半分别成型之后粘合的方法,最后会有粘合面易开裂、飞机整体抗扭曲强度不足从而更加导致粘合面开裂的问题。所以机翼、机身成型后还必须单独再裹一层碳布补强。再有就是手工作坊级的条件下,夹心饼干法无论从难度、成本、成型效果、量产损耗等各个方面来看,都要优于胶模,你花费几天做出来的模具,最后会发现没用几次就有损坏了。

网友:
复材易购的东西确实不错,但是但是那个价格就是太贵了

网友J:
打这么多字 传这么多图片 一定很累吧

楼主:
引用 网友J:
打这么多字 传这么多图片 一定很累吧

希望能给喜欢动手的朋友一点帮助

网友K:
很多次都想设计复材制作复材,但还是放弃了,第一个是没有这么好的工作间,第二是复材这东西保护措施不好对人伤害挺大,第三个是就上下模怎么保证在最中间开模呢,这个问题困扰了我很久,要么靠手感和眼睛去看,要不通过什么测量,才能保证整个开模面在一个平面且在机翼弦线上,就这个我没有想通。求楼主指点,下次单独开个机翼模来试试。
另外现在告诉大家现在温度低了,得加热环氧才干的快,否者很难固话。特别是0度上下,基本上不固化。

网友:
大牛,专业,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K:
很多次都想设计复材制作复材,但还是放弃了,第一个是没有这么好的工作间,第二是复材这东西保护措施不好对 ...

我还真是用眼睛看的分模线,云南常年20度左右,常温固化很好的

楼主:
谢谢你回帖的支持

网友:
个人建议模具还要加强刚度,我的做法是焊接一个螺纹钢筋的骨架,埋到环氧里面去。
还有就是最好能够加热固化,加热的产品和没有加热的差很远的
希望对楼主有用
祝大作成功

网友:
好手艺!要出精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