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下蚊机你们都用什么十字盘矫正器?

楼主(2017-10-10):
拿着朋友的MINI CP耍了一下觉得蚊机也很有乐趣,也想搞一个
发现没有合适的十字盘矫正器啊,除了亚拓150有一个。
问问蚊机现在都拿什么水平座?

网友A:
我450-700调机十字盘都是靠眼睛

网友:
那种玩意还用啥工具 。。。

网友:
随便炸炸虚位就来了,凑合飞吧,这玩意儿要保证精度,银子哗哗的还不一定有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450-700调机十字盘都是靠眼睛

大飞机容错率还是高的吧
这小玩意贼,你再偏点就更贼了

网友:
小飞机不需要  狮子盘大多是塑料的

网友B:
炸坏的主齿轮改改就行了~最新朋友研究出的办法

网友:
引用 网友B:
炸坏的主齿轮改改就行了~最新朋友研究出的办法

大齿盘有时候会有轻微变形......特别是HCP80一类的

网友:
亚拓150x的矫正器

网友(2024-08-27):
眼睛+反复的自旋悬停测试就好,不就拧几下球头扣嘛,这可不能偷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