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机/KT机] 请教大神!!fms对比天翼e15哪个好一点?

楼主(2017-10-10):
新手刚刚入坑对比了一个级别,天翼e15都配全了,不比fms的便宜,而且材质跟做工感觉fms要强于天翼e15!!!来个大神涨涨姿势

网友:
老老实实15e,泡沫3d机基本都是坑,如果你只是平平淡淡的飞,不飞3d,那你随意。

楼主:
好滴,明白了

网友:
这机子有几个商家注明适合高手,新手勿念。

网友A:
天翼 未来 15e都可,一堆高手飞,fms那种epo材料不适合3d,太重。模拟器是王道,固定翼不难,直机难。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天翼 未来 15e都可,一堆高手飞,fms那种epo材料不适合3d,太重。模拟器是王道,固定翼不难,直机难。

好的,谢谢

网友:
新手随便飞飞可以买泡沫的,如果飞3D所有EPO的都不要看,你驾驭不了

网友:
3D练习机绝大部分模友用PP的材质,不用EPO的

网友B:
说真的,这2个飞机都不是新手能操控的,老老实实100来块的EPP板机练起。。。。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说真的,这2个飞机都不是新手能操控的,老老实实100来块的EPP板机练起。。。。

我玩的是亚博特342,能吊住,不算新手吧

网友C:
fms这个要换11*7的apc桨。会好飞很多。吊机会比以前容易。其他3d动作大多也能做。不过确实有难度。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玩的是亚博特342,能吊住,不算新手吧

建议未来15e

楼主:
引用 网友C:
fms这个要换11*7的apc桨。会好飞很多。吊机会比以前容易。其他3d动作大多也能做。不过确实有难度。

搞未来15E了,想想也是,我有一个fms的小f3a就这样,不劲折腾

网友:
fms的3d机是见鬼的,没办法好好玩动作,15e不解释,绝对比他好飞

网友D:
直接30e  吧      15e是高手杂耍机

网友:
引用 网友D:
直接30e  吧      15e是高手杂耍机

有道理,30E比15E好飞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D:
直接30e  吧      15e是高手杂耍机

已经入手了,你来晚了30E对比15,可控性高太多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经入手了,你来晚了30E对比15,可控性高太多么?

无所谓  15练练航线和吊机也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