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画图里面放样问题请教!!

楼主(2017-10-10):
我想用四边形到六边形放样,结果定点位置关系调整不了,想如图中对应关系做放样,目前想到的是分开放样然后做曲面缝合如何?可行否?

网友A:
顶上去,等大神来讲解!跟着学!

网友B:
兩圖之間加入導引線就容易達成

网友C:
同样求解,楼下继续

楼主:
非常感谢分享,我引导线引不过去,是不是不用中心线,直接用实线代替就应该行

楼主:
非常感谢,我先试一下,引导线引过去发生扭曲,我再试试,按理说多简单的事儿我就搞不定了呢
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同样求解,楼下继续

我的问题:引导线用的虚线,正常用实线就行。上下两个面必须闭合,有可能图多了导致细微的不闭合就不可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顶上去,等大神来讲解!跟着学!

我的问题:引导线用的虚线,正常用实线就行。上下两个面必须闭合,有可能图多了导致细微的不闭合就不可行。

你有啥问题可以拿出来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兩圖之間加入導引線就容易達成

对的,一般正规圆简单,不规则圆并且有对应弧度角度要求的,必须得用精确的引导线,而且结果有可能还是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顶上去,等大神来讲解!跟着学!

我的问题:1/引导线用的虚线,正常用实线就行。2/上下两个面必须闭合,有可能图多了导致细微的不闭合就不可行。

3/画图还是要讲究点画图顺序和规范,能更找错误

网友:
我是用比較懶的方式基本前後兩個輪廓圖,之間使用3d草圖連接,
使用疊層拉伸  導引曲線就選擇3d草圖(藍線) . 但要一條一條選,可以不用按順序來,但都要點到.

給您參考

网友(2019-02-01):
听大神来讲解!跟着学!